关于凤凰模拟器,请教达人

楼主(2010-09-04):
我
模拟器
装好后,把解密狗连上电脑,然后开了模拟器,居然显示没有连接
解密狗有档位的,按说明档位也调对的,这是怎么回事啊,郁闷死了

楼主:
而且,凤凰模拟器里没有我的JR DSX7,只有DSX9,这又该怎么办呢?

网友A:
解决显示没有连接的问题: 尝试一下 再开一台飞机 屏幕会分上下两层,然后再关闭第二个飞机 就能连接成功了
没有合适型号的遥控 就自己自定义通道 凤凰的设定还是很直观 很简单的 自己摸索一下吧

网友B:
我用DSX7飞凤凰 用JR的那几个控就行 我的就是

网友C:
首先看加密狗上的指示灯是否常亮(加密狗和计算机连接正常),接上控后加密狗上的灯应该闪,说明控接入正常,然后在软件中调整控的通道及各类曲线就OK了!要自己慢慢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