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不了模拟器1

楼主(2010-09-04):
刚入手的DSX7,也下 载了XTR
模拟器
,可以装上!有画面和声音1
但就是控制不了飞机!
不知道怎么投置!求教高手!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直升机不能控制油门,飞不起来。。。。。。固定翼的可以控制油门什么的。也能飞
请教高手~~~

网友A:
要到控制器中进行设定,具体的设定论坛中有,请参考!

网友B:
多学习哈哦,模拟器都不会设置,真机怎么设置、调试好?

网友C:
论坛里都有设置的方法,请善于用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