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分析个问题~~

楼主(2010-09-04):
雕刻机的Y轴梯形丝杠,拧一圈紧一下,螺母与台面固定得越紧,每拧一圈就会费更大的劲,螺母松开,拧起来便轻松很多,但螺母看样子在左右摆动,拆下丝杠来看,目测似乎没有弯曲,两头虽然不是拉紧安装的,但也没有强力挤压的可能,这究竟是丝杠弯了呢还是螺母有问题?抑或是光轴的平行度不够?上次正在加工着PVC板,Y轴走了一半就停了,结果把驱动芯片给烧了,太郁闷了,求教各位有经验的TX分析一下究竟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你讲的各种可能都有,只能一项项排除,也不可以信眼睛看的,要打表,这就叫调试,装配的最后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