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用过这种低电压报警器吗

楼主(2010-09-04):
好像精度不够,等它连续报警时,下来的电压已经到3.2v了,请问这对电池有多大影响?

网友:
过放了呗!

这种报警器多报几次警,电池也差不多报销了!

网友:
我的也是自己改了电阻的!3.8开始报警!

网友:
我一直在用,可以的,3.2v也不是啥大问题,我的几十块电池都在种情况下有130几个起落了,还没有怀孕,

网友:
我用自己做的,可调,10m内450旋停清楚听到

网友:
没多大用~控要是有倒计时功能的,根本用不着~

网友:
好像先转灯再报警的吧。

网友:
我也在用。。。很方便~~~

网友:
你控上不是有时间报警的吗,时间一到马上报警,很实用的

网友:
这个我也在用,感觉比较实用,有的时候忘记开控上的时间,有它提醒也不错,电池不会过放。

楼主:
我的控是6exhp,没计时功能

网友:
有比没有的好。。一般就是听响就停了。。下来3.5V。。

网友:
才十多块的东西,买个保险也值。:loveliness:

网友:
我也用着,开头是慢闪一个红灯,然后就快闪,再就两个红灯就叫了!不过都感觉还不够大声,哈哈!

网友:
有还是比没有好 最好是双保险 再在控上来个 定时器 就更好了

网友:
其实都听不到的

网友:
我的其中一个闪红灯下来,一般在3,8伏,如果听到叫了下来就3.5伏。都说低于3.8就过放了,3.5下来也没怀上,就是声音不大

网友:
我有一个来 ,前几天飞丢了,就在面前三四米悬停的,下来一看没有了,就死活也找不到,

网友A:
看来以后要把它粘在电池上了,不能在空中拉着,电池插头充电多了,插不太紧,容易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