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的100来块的B6(别的牌子)充电器支持同时充2块 ...
请问一般的100来块的B6(别的牌子)充电器支持同时充2块3S或6S电池吗

楼主(2010-09-04):
请问一般的100来块的B6(别的牌子)
充电器
支持同时充2块3S或6S
电池
吗 要怎样才能实现?

网友A:
不支持,要么再买额外的锂电保姆之类,要么自己做并联线,但是充的会不平衡
其实B6充电很慢吗,我认为还可以啊,我一般下午去玩,上午充好四五块电不是问题啊

楼主:
好像有看到 有人用B6 然后买的转接板 可以同时充2块3S电池 设置上选择的是6S 就这么简单 不过一分价钱一分货 估计充的是不平衡的

网友B:
很简单,转接板就是把一个6S的分成2个3S和3个2S。。

网友C:
有没有搞错100来块买B6 ?真的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