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问个YT2合1降压器问题

楼主(2010-09-04):
配置为 9252 *3 9254 油门 GY701自带定速 DS650锁尾 6014HS 接收 2S 7.4V 25C 2700MA
电池
请问需要用到降压线吗? 哪里需要用到 假如锁尾换成BLS251呢? 需要用到 减压线吗? 当我接上电池的时候 701 有显示一个 “!”这样的符号 不停地闪 电压5.8 但时间电池应该还剩下月70%的电的时候 显示5.2V 并没有 “!”这个符号在闪 是不是哪里出问题的? 电压太大了 需要用到降压线呢?

网友A:
2合1还是不要用为好,和容易出问题

网友B:
6v左右,不需要降压了,2和1本来就带降压功能,另,都到这个份上了,还是用251锁屁股吧,如果不用2和1可以换KS的SG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