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怎么加二极管?

楼主(2010-09-04):
据说加二极管是为了骗过电调误认为6S的电压是5S的,加在哪里?对二极管品质有何要求?新接触a123,多谢

网友:
还有这么一说????

网友A:
a123 単节是3.7V 最高 是4.2V 那6S就是3.7X6=22.2V 最高是25.2V 二极管压降在 0.7V 就是22.2-0.7=21.5V 最高是25.2-0.7=24.5V 还要看放电C数来选用多W的 不明你要干什么(指的是会不会输入电压多高烧电调呀) 我玩电脑 也爱玩电子 是电工 现在想入魔了 好想有人教教

楼主:
哦,据说A123充满、标准、放电截止电压分别是3.7 3.3 2.0V,而锂聚4.2 3.7 (放电截止也别低于3.7),6S的A123总电压只相当于5S锂聚,如果电调仍识别为6S锂聚就会对其按照6S锂聚放电保护进行保护,6S A123可能刚放不久就被电调以电压过低为由逐渐切断了(亚拓60A不知怎样关闭保护),因此听说要加二极管使电调认为6S的A123是5S的锂聚。我也刚入魔,多谢LS

网友A:
5S的锂聚 最高是 4.2X5=21V 6S A123是多少 你最好测个实数 我没玩过电直还不懂 以5S的锂聚看来 在60A查了下为瞬間最大電流:70A 考虑功率和重量 选用SMCJ70A 就可以了 按你的说法 6S A123最高是 3.7X6-0.7=21.5 比5S的锂聚高了0.5V 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那最低是2.0X6-0.7=11.3 能行吗 不懂

网友B:
请参考此帖试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多谢,不连了,直接上估计也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