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块5毛钱的电热切割 看了不后悔 后悔也没办法 #######

楼主(2010-09-04):
最近想切割泡沫飞机  做了一把电热切割弓
材料:一根细竹棍
           吉他1弦(全长电阻约为13欧姆 12v下这个阻值范围最合适
1A左右电流切割60cm长的泡沫质量非常的好 电源如果是电脑电源等12v的 推荐用1弦)(在大一点点的文具店都有卖的 2块到2块5毛钱)
           电源一个(12v 1.5A)  (花牌301或者0851充电器上面的  相信这个充电器应该是普及入门型的  大家应该都有  已经足够用了     B6等大点的电源更好)
           电源座一个(拆的 和充电器插座一样的  不要也行)
ok!

竹棍两头锯两个口子

用如图方式固定电热丝   用完了可以取下来  不容易断丝(当然能弄断吉他弦 你也猛)
图中的插座用来插电源

插座2端用线接到电热丝(至于怎么接如下图)滑动接头可以调温 如果有可调压电源更好    如果没有   串一条长点的细导线  用个鳄鱼夹也可以调

断面效果图

如果你的热切割切成如下所示  说明你的温度偏低 并且由于温度偏低你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切出了波纹

网友:
也要做一个

网友:
 嘿嘿,效果不错嘛。我的热切割控制盒

网友:
 看来灌水也需要水平啊。。。。55555555555555
直接找电炉丝弄,电流在2A左右刚刚好,电压不要紧主要看电流

网友:
我是用3号吉他玄~~ ~~我用的是~12V2A的变压器~~我做来的是用来切KT板的~~把KT板切到2MM厚 ~~用来做象真 ~~只是气味很难闻~要出阳台切 ~~~

网友(2011-01-01):
我还是没看清楚那个第二张图,吉他品丝是怎么接到那个橡皮筋上的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也准备做热切割,我有现成的镍铬合金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