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2M发射的距离问题

楼主(2010-09-04):
今天一哥们用10C 72M的控带1410接收,飞了4500米依然在可控范围,请问别的频率如40M 35M也能如此吗?
还有9X2的控是不是也能传这么远?
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4500米????怎么测的?还能看到吗?

楼主:
FPV上显示的啊

网友:
估计没什么人知道,有条件的可以试一试!我看这个要爬上山顶试了

网友A:
不用放大器?
可以!不是广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放大器?
可以!不是广告吧!

10C也不用我来做广告吧,还没一点好处,
都说72M的好到底好在哪里嘛,从原理上分析应该是35M的比72M的远才对嘛?
为何网上72M的设备好卖,而别的频率次之???

楼主:
每日一顶,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都说72M的好到底好在哪里嘛,从原理上分析应该是35M的比72M的远才对嘛?

同问待复。先谢过

楼主:
都在追求72M,是不是存在盲目跟风?

网友:
人多,保有量大吧,以后好出,也好收

楼主:
 LS之回答妙哉

网友:
好像是频率越高效率越高

如果是这样的话…
同样发射功率72M比35M发热低…

楼主:
LS回答比较特别

网友:
频率越高干扰相应越小;  频率越低传输距离越远;  发射功率越大传输距离越远;  接收机灵敏度越高接收距离越远;   频率《FM》调频的要比《AM》调幅的抗干扰性要好。PCM码的要比PPM抗干扰性要好。  发射机跳频发射、接收的要比不是跳频发射、接收的抗干扰性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