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选择题,各位来选一下

楼主(2010-09-04):
各位说说,
《1》,450是直接上YT,
《2》,还是杂牌450然后全部换冰人配件,(主要部分,全部进口轴承,冰人推力轴承座,,)
《3》,杂牌450,,换冰人推力轴承座,全部进口轴承,YT旋翼头,YT尾波箱,
             纠结中,那要是直接YT的话,那还需要换冰人配件吗,比如推力轴承座
等,,,,,,,,,,,,,

网友:
如果你有过一架直升机,就选 杂牌好好玩玩,不然,就450直接上YT。

楼主:
我是手里有个杂牌的想升级,但是不知道升级之后和直接买YT的性能对比怎么样,我看你的飞机好稳,,不知道你是怎么搞的

网友:
选择《4》:先全部山寨,学会修飞机和飞飞机,掌握450各部分零件的性能,然后上亚拓450或600。

网友:
看米做决定:
有米的正品YT也可以再升级,米少的山寨货+冰人也可以爽飞爽炸。
自已喜欢就行。祝LZ爽飞。:loveliness:

网友:
说实话,买个飞越的SPORT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做工是稍微差点,但是对得起价格

网友:
直接上YT;
玩450没见识过YT你是不会死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买了个垃圾飞跃的,现在想除掉再买个好点的

网友:
亚拓一开始,少烦点神!有说明书呢,可以看看!杂牌的也可以,但是你要有那个能力搞,就行了

网友:
你没装过JJ,就选1;

不然就选3。

网友:
新手装山寨,结果很杯具

网友:
看样子LZ还是什么450都没玩过,有米直接上YT吧。没有的话找个山寨的慢慢潜水也可以玩的。

网友:
 我选了山寨

楼主:
那要是选了3那性能可与1媲美吗?

网友:
飞机重在调试。YT的好处是如果你按说明书装好的话,没什么需要特别调试的地方,只有等你遇到炸机才要维修调试。这样,你比较容易找到参照。
杂牌机的精度不高,如果你没有见过调试好的机器也没人指点的话,完成调试工作会比较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说说,
《1》,450是直接上YT,
《2》,还是杂牌450然后全部换冰人配件,(主要部分,全部进口轴承,冰人推力轴承座,,)
《3》,杂牌450,,换冰人推力轴承座,全部进口轴承,YT旋翼头,YT尾波箱,
       ...

费用1《2《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买了个垃圾飞跃的,现在想除掉再买个好点的

我也是,比飞魔士都烂多了。我全升级冰人件和FMS旋翼头,飞跃只剩下侧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照你这么说,不管精度重在调试是不是,对了我忘说了,调机非3D我基本记下就搞定,但是调的再好,(调好之后一点双桨都没有)感觉飞机也很不稳,(看你的视频觉得你的飞机比我的稳多了)就打个比方,我以前的山寨机后来换了外丝和进口主轴轴承和冰人主轴,飞机显然比以前稳多了,这个因该不是调机跳出来的吧,我感觉很勉县的,,我在说个,要是你就手里一台山寨机,不升级配件,你就调试在飞,有你视频里那个问吗,自如吗

楼主:
每日恩做大

网友C:
根据口袋里的钱来选择。就象买车一样,1,奥拓,2,奥迪,3,奥拓换奥迪的发动机和变速箱,你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