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f15首飞,炸机

楼主(2010-09-04):
今天弄好了自己第一架涵道飞机,145元的F15,忍不住传动拿去试飞,结果在倒飞的时候电池掉出来了,结果可想而知。一块花牌的新电池变形,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寿命,机头受伤,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强磁不是很牢固。

楼主:
还有就是不知道怎么把固朗遥控器的油门开关打开了,电机就是不动,换电调,换电机,搞了4个小时也找不到毛病,无意中发现打开了油门开关,害得我白白辛苦了一下午哦。

网友:
电池仓用强磁??

网友:
太夸张了吧?电池用弹磁仓盖盖着不加扎带固定?电池不掉出来才怪了

网友:
好飞场,好漂亮的F15,LZ的痛苦经验我学习了。:loveliness:

网友:
沙特版F15

网友:
电池不掉出来才怪

网友:
`````````

电池你靠仓盖来压不掉才怪呢````
我是在电池下面粘魔术贴``````放在舵机上的电池就在侧面贴魔术贴

楼主:
涵道机比螺旋桨的飞起爽些,等有钱了在买个T45来飞

网友:
强磁是固定机头罩的,不是用来固定电池的。

电池是用魔术贴固定的。可惜了炸鸡,楼主经验太少了。

另外,楼主的电池肯定放错位置了。这个f15的电池仓是在机身里面的,是整个电池塞进去的。要想掉下来,必须先滑出来。如果是用3s 2200mah 20c 以上的电池,塞进去有点紧,是很难滑出来的。

因此,楼主应该是用了小容量的电池。但是,双涵道用小容量的电池,可见楼主更加没经验了。

可惜。。。。。。。。。

网友:
机机没炸烂?EPS这么经搞?

楼主:
我是用的花牌3s 2200mah 25c电池,倒飞的时候 电池就掉了。昨天也是在倒飞的时候尾翼的拉杆送了也小炸了一次,晚点发图,现在修好了一会在去飞2把

楼主:
还有,我用的固朗遥控器,2个接收机分别装在F15和AX上,但在我换飞机飞的时候有时候需要重新对频。问了一位大侠,他说就是JR和FU的也都是这样,动了参数就需要重新对频,不知道是真是假。请用了的朋友给我说下,谢谢

楼主:
炸鸡图

机头断了

机头断了

进气口也破了

进气口也破了

网友:
LZ的滑翔机还是那么的新~~只是以前的T6A换了现在的古郎2。4G遥控 ~~

网友: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强磁不是很牢固。

网友A:
AX滑翔机确实好飞,有了高度后,都可以把遥控器放一边不管他。曾经有一次飞机还在天上,我不到2岁的儿子非要我的遥控器玩,我把遥控器还给他耍了几十秒钟

网友B:
145哪里买啊? 我找不到吗

网友C:
LZ的肯定是在火鸟买的~~ ~~

网友D:
这种事真的不常见,呵呵。
搞空投

网友A:
搜索 F15C 双64涵道像真战斗机

网友E:
楼主可以电池上装个火 箭用的伞降

网友A:
每降落一次都是对起落架的考验

网友F:
不要紧,我第一次玩f15也炸掉了!

网友G(2010-10-22):
请问LZ是用什么电机 是原配的B2627—KV3900 的无刷电机吗

网友A(2011-01-28):
电池还是报废了

网友A:
原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