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小问题。

楼主(2010-09-05):
大家看看下面两种2.4G天线成直角的方式哪一个更好?

网友:
这么长的天线啊。
水平放一根,垂直放一根。

网友:
相信futaba
绑一起也不会失控

网友:
其实没有必要刻意去弄成直角,保持有夹角即可。如果两根天线平行设置,接收机有可能在极端情况下由于发射机信号极化方向的原因接收不到信号,而两根天线垂直或成一定夹角放置就可避免。但请注意,前提是“有可能”和“极端情况下”,什么是极端情况?举个例子,比如飞机飞到连肉眼都看不见的距离时,但这种情况非常少见。我的700油直炸机时一根天线摔断了,在配到新天线前,我就是一直用一根天线飞的,距离也不近,也没有出现失控,当然这种做法不值得推广。我的做法是,在尾撑杆上分别绑两根天线管,天线插到里面,即保证了两根天线有一定夹角,又比较美观整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