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充电器 加保姆 你们用多少A充电???

楼主(2010-09-05):
2200毫安 25C 11.1V的 3S
电池
UN--A6
充电器
加保姆 你们用多少A充电??? 各位A6用户说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我用的是1至1.5A充电,很好!

网友B:
花牌的2A充,杂牌的1A,还得看电池好坏,充着不热就行

网友C:
可以用并充,电流调最大

网友D:
我有三节电池, 2S一节 2200MAH 写明了充电不能超1C,所以每次充在电流在2A左右
3S一节,1100MAH,写明了不能超5C ,每 次充电差不多4A左右
3S一李,3000MAH 花了120买的,没写多少C充电, 一般拿5A充,
这三电池差不多每个20个起落,现无问题,

网友E:
3S 2200MAH的一次充2组,2A充 非常方便

网友F:
进来看看,,大概1A耗电,,,恒流充电,,,
进来看看,,大概1A耗电,,,恒流充电,,,

网友G:
1----1。5A充电

网友H(2010-12-08):
我的是2代A6,给H牌6S的G3电池8A充过,没问题。挂保姆给两节3S 2200mAh的G3电池充电,超过4.4A,保姆和A6的供电线(不是信号线)就已经热了,不建议超过这个值。

网友I:
一般0.5-1C

网友J:
看来楼主看不懂C
2.2A

网友K:
别超2C冲,一般1C

网友L:
原帖由
skqh
于 2010-9-5 11:01 发表
可以用并充,电流调最大
并充怎么用,请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