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来奇想,水面天线

楼主(2010-09-05):
看着看着,又想造条潜水艇了,但自己是做监控的,以前做过无线系统。但,在水底传输用现有的设备的确是难!!
能不能这样想,在艇顶位置安装一个自动收卷器,里面盘线,因为需要两条屏蔽线就行了,一条是遥控天线的收发,一条是视频信号的传输
当潜艇下潜的时候,自动收卷器上的天线承载器(一个会浮的物体)因水的浮力一直在水面,而潜艇则可以慢慢潜入到水底。
由于潜艇的运动速度不快,加上两条屏蔽线有一定的强度,可以带动着天线承载器一直走。
如设定线长为5米,那么潜艇就可以在水深5米范围内自如活动,并把图像信号传输到岸上。
当潜艇上升,由于收卷器的自然力,把线收回,这样就会让艇更好的航行。
越是下潜越深,速度应该越慢,估计对水面的承载器不会有什么影响。
大家请探讨一下,想这个办法实在是自己没办法中的办法`````````

网友:
好主意啊。

网友:
LZ你说的是真潜艇用的陁曳天线吧!!
呵呵!!

网友:
不好,如果碰到障碍物就惨了

网友:
我也想过也

网友:
飘浮物拉天线,小了浮力不够,大了没地装…收线器必须装在两层壳之间,很难有那么大空间…一句话,除非做个很大的家伙

楼主:
嗯,是的,就是想做一个长2米左右,直径约0。5米左右的。估计应该可以了,带的浮筒天线约一个易拉罐那么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就是想做一个长2米左右,直径约0。5米左右的。估计应该可以了,带的浮筒天线约一个易拉罐那么大吧`

呵呵,不必做到那么大。但浮筒做易拉罐大,嫌小啊,除了天线重量,你还必须考虑线的硬度问题,要用很柔软的线才好。

网友:
的确是个好创新设计!

 天线用2.4G的自制天线即可!不重。 就是电缆线麻烦点。

楼主:
打算是这样做,使用一般的遥控,72兆或者40兆,然后接收器天线用1/4波长,大约是72兆=1。04米,40兆=1.85米,把天线卷成圈,这样天线整体就短了小了(当然,信号可能会差点,但总不会说潜艇开出200米距离吧)。至于图像视频信号,用常规淘宝能买到的足500mW的2.4G传输器。天线可以很短很小。因为用公式计算出来大约为0.03米,也就是3厘米左右长度。
建议尽量用一个常规频率做接收,一个G兆频率做图像,这样传输线就不会相互影响,同时,由于线存在一定的信号损耗,用纯银线比用纯铜线的信号传输要更好。可以说好十几倍!!
至于线,我建议是用双芯带屏蔽的线就可以了,因为屏蔽层可以作为公共层,两芯线可以传输遥控信号及图像信号,刚好够。
线材的选用,如果能找到厂家,买些纯点的耳机线都可以。但难找,也贵。。。。。。。
唉``````怎么实现啊,难道要用有线?打死不干!宁愿不做潜艇!!!!!

网友(2010-11-17):
线绕在浮体上,如何? 反正你的浮体浮力需要大于5米长线重。

网友:
为什么没有40M左右的图传呢??2.4G这频率太容易被水吸收了!!最好用5.8G或1.2G的图传

网友:
有1.2.1.3的图传。FPV用的。最大的好像有1000MW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