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下屏幕烂掉的背投电视好做什么啊?

楼主(2010-09-05):
其他地方都好好的蒙块浴巾也能看就是不算太清!

三个投影头

三个投影头

上面蒙的浴巾效果

上面蒙的浴巾效果

网友:
定制一块菲捏尔透镜,表面用毛玻璃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改个正投比较实际就是凸镜难找

网友:
做鱼缸吧!还可以看立体的!

网友:
正投肯定不行的,焦距太短,而且没法偏投

网友:
改个正投吧

网友:
改成正投影试试看投影到墙上看

网友:
投影到墙上看

网友:
改成正投影试试看,应该效果相当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有块屏幕,不知你适合不适合,是背投拆下来的,不知尺寸有没一样.里面电子原件准备拆件用.

网友:
都不行,原装屏有一块菲涅尔透镜,作用是散射投影管的光线,没有它,你会透过屏幕直接看到投影管,相当刺眼

网友:
做个柜子吧

网友:
透明塑料,用细沙纸打磨

网友:
我家的也坏了 维修叫我扔了

网友:
买个屏幕直接改投影得了

网友:
原配屏幕有定向能力并且有黑色涂层,所以亮度高对比度也高

网友:
毛玻璃可以用,但亮度比较低,而且图像有些泛白

网友:
搞块毛玻璃试试

网友:
去广告店买那种磨砂的塑料透光彩薄膜贴上去就可以了。或者买块毛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