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遥控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0-09-05):
我没有玩过航模,也没有接触过
遥控器
,所以有很多东西不懂,想请教下大家,ppm信号的遥控器,按键和摇杆不动的时候它也会发出信号吗?还是只有在按下按键或拨动摇杆的时候才发出信号?
也就是说遥控器打开电源后,它就开始输出连续的信号吗?还是等待用户命令才发出信号?

网友A:
 按键和摇杆不动的时候它也会发出信号,当然会啦,这个你知道干嘛,别想省电啊

网友B:
遥控器打开电源后就开始输出连续的信号

楼主:
 奥,这样啊,我是想做个简易的红外ppm遥控器,但是红外发光管连续工作好像会有严重的功率衰减,所以我想能不能让它中间歇一会

网友C:
奥,这样啊,我是想做个简易的红外ppm遥控器,但是红外发光管连续工作好像会有严重的功率衰减,所以我想能不能让它中间歇一会
看似不行,但支持LZ DIY。
如成功请上帖详述分享。:loveliness:

网友D:
红外的距离不会远~~~~~~~~~

网友E:
红外 还是忍了嘛

网友F:
你让它歇会儿,那时你控制的飞机或其它设备要干啥列?它自动地不动,等你下次的控制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F:
嘿嘿,我想让它原地睡会
用红外的目的是控制室内微型小飞机,像日本人做的那种,不必需要出去找场地那么麻烦,在家里就可以飞飞玩

网友G:
一个方法只有关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