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 经常死机

楼主(2010-09-05):
最开始的时候我录过20几分钟也没事 就几年前买的 最普通的50块钱的2G卡
现在最长1分钟 很多时候刚一按录像 就卡住不动了。。。。只能拆电池。。。。。。。 什么卡都不行 单反上的 高速Sandisk也不行

高人支支招呗??

补个我卡的测试数据
写入 每秒15M

30帧的录像 好像1秒才1M多吧? 52秒的视频 55M多一点。  我15M/S的写入速度应该是绰绰有余!

网友:
卡,可能你买的不是高速卡

网友:
绝对是卡的问题,之前我的也有类似问题

楼主:
我刚刚测了一下Sandisk的卡  不高也不低 16..3M  应该还可以吧。。。。。。。。。

大伙都用什么卡啊  推荐几个好使的呗?

网友:
我的卡是买ZI6一起买的,4G卡60元,一切正常

网友:
不是卡的问题。是ZI6的问题
把他拆了,然后用酒精擦拭两电路板的连接插槽
然后不按机壳上电试验。
我以前的那个ZI6就是 按壳就爱死机,不按能录到没电。

请参考~~~~~

楼主:
恩 问题有所改善 现在是不定时死机。 但是时间比之前长了许多。
镜头又莫名松动 时不时就变成“超微距” 挺爽的 哈哈 敲一下还能变回正常

就是这个死机啊。。。。。。  等有钱了换个好的!

网友:
zi6 死机现象多么?

网友:
卡厚度的问题。我买卡的时候反复试过。只要卡略厚,肯定死机。换来换去,换了一张薄卡 ,问题解决

网友(2010-11-28):
请问是不是SDHC的卡更快,有使用过的么,麻烦大家推荐一个品牌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好或板子虚焊了~

网友:
对,板子虚焊了,把SD卡卡槽在电路板上所有的焊点再补焊一下就ok,听我的没错

网友A:
这样啊,我还是老老实实买摄象头算了,万一在空中死机,飞机就丢了啊

网友:
要是完全没问题的东西,怎么会当洋垃圾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我还是老老实实买摄象头算了,万一在空中死机,飞机就丢了啊
就算图像没了,但OSD的数据还是可以传回来的,只靠OSD的回航箭头及方位角应该也可以回来吧,如果是有自动回航的OSD,就更没问题了

网友:
我的一张1G的卡,写速度在5.5M/秒左右,使用起来很正常...

网友:
我用16GB的金士顿S4的SD卡,没有问题啊!

网友:
根据我使用的结论是zi6挑卡  用卡也费  不用好卡就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