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改mikado v8无副翼的进来

楼主(2010-09-05):
我们用的700  3g版无副翼旋翼头!怎么都调螺距都不对!是不是一定要换mikado的改造件才行啊!qq148272724请高人指导!

网友A:
螺距连杆长度不合适,通过变化螺距连杆和斜盘3根连杆,就能达到+-螺距完全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连杆长度不合适,通过变化螺距连杆和斜盘3根连杆,就能达到+-螺距完全一样了

亚拓的斜盘连杆只有2个可以用!还有一个是3角的啊不能转的啊 !

网友:
  帮顶   今天去活动了·····    啊启终于看到飞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3g版有没有改过的高人啊!加个qq请教下啊!

网友C:
螺距中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距中点不对

中立点是0度

网友:
混空比不一样,螺距调好了也不一定好飞

网友:
  舵机行程都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