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技术贴之维修集瑞启动器!

楼主(2010-09-05):
俱乐部油飞太多了,启动器也很多,不过都是集瑞的,大伙都是猛人,打死了也要把JJ打着,结果没过多久,N个启动器都瓜了!闲着没事,随便修了一下,能用就行,省得都省省,省下买炸机件!做得不好,不要拍那么多砖啊!

尸体一只!

尸体一只!

拆拆拆!

拆拆拆!

看看那瓜啦?

看看那瓜啦?

碳刷都给打爆了!

碳刷都给打爆了!

过热,熔了!

过热,熔了!

俱乐部的都是猛人!

俱乐部的都是猛人!

重做一个碳刷架!AB胶+2元的洞洞板!

重做一个碳刷架!AB胶+2元的洞洞板!

用刀切开洞洞板!

用刀切开洞洞板!

按原碳刷架大小切割!

按原碳刷架大小切割!

洞洞板的好处是容易切割!加工方便!

洞洞板的好处是容易切割!加工方便!

大小合适就行了!

大小合适就行了!

按原安装孔打孔!

按原安装孔打孔!

挖出中间!

挖出中间!

装上去试试!

装上去试试!

中间别干涉就行,多留一点洞洞板!方便搭架!

中间别干涉就行,多留一点洞洞板!方便搭架!

使用在本地随便买的2元一对的碳刷!

使用在本地随便买的2元一对的碳刷!

切割出合适高度的洞洞板!用于搭碳刷架!

切割出合适高度的洞洞板!用于搭碳刷架!

用AB胶粘合!刚开始只需固定,别急,在最后再一次粘牢!

用AB胶粘合!刚开始只需固定,别急,在最后再一次粘牢!

粘另一边!

粘另一边!

粘碳刷架后盖!

粘碳刷架后盖!

看看高度一致吗?

看看高度一致吗?

换在角度看一下!

换在角度看一下!

再切割出合适的上盖!

再切割出合适的上盖!

粘牢罗!

粘牢罗!

完工,装上试试,力度、速度和原装没什么区别!

完工,装上试试,力度、速度和原装没什么区别!

网友:
   便宜+实用

网友:
楼主忘装弹簧了

楼主:
相片只是说明过程

该装的都不好少
好用就行

网友:
这个也行啊,厉害,省了几百大米

楼主:
没几百大米那么夸!

动动手,也是一种快乐!:loveliness:

网友:
这个太强了,瑞吉的启动器基本都是这个地方出问题。看来我的启动器又能复 活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楼主:
互相帮忙!

网友:
AB胶不耐热

楼主:
谢谢LS几位的建议

先用着试试看吧,如果瓜了切一个再粘!

网友:
低压电机用炭刷不行,电阻太大,一定没力。

要用铜炭刷。起动机尽量买带减速的,转速合适扭矩大,直接驱动的不适和起动发动机。

网友(2018-12-17):
大元哥就系犀利,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