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片与EPP间用什么胶水粘结?

楼主(2010-09-05):
我飞了二年的直升机,现在转飞固定翼,先入手EPP,请问老鸟,碳片与EPP间用什么胶水粘结?

网友:
没钱就使502,钱多就上UHU。ZAP。都行

网友:
我用502还不错

网友:
也可以用502+纤维胶带来折中。

网友:
百得胶很好(102),不信试试,502太脆

网友A:
百得胶不腐蚀EPP么?

502粘的太快,而且涂得多容易沾手,有时候来不及对齐就开始凝固了。如果百得胶也能粘得很好的话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价格也够便宜。

网友:
为什么我的502滴到EPP上和水一样  一点作用都没有。。。。
我用普通泡沫胶  干透了 及其牢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得胶不腐蚀EPP么?

502粘的太快,而且涂得多容易沾手,有时候来不及对齐就开始凝固了。如果百得胶也能粘得很好的话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价格也够便宜。

百得胶+epp,手撕也不开,超牢,我的小丑鱼就是证明,百得胶粘有些泡沫(比较松散的泡沫)会腐蚀

网友:
泡沫胶 502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得胶+epp,手撕也不开,超牢,我的小丑鱼就是证明,百得胶粘有些泡沫(比较松散的泡沫)会腐蚀

可惜我的小丑鱼了,用502粘的,而且手上这一瓶502有点过期,粘得效果很不好。
后来换了一瓶新的502粘得效果还不错。
但是炸了一次后,第一瓶502粘的地方基本都开胶了。早知道用百得胶粘就好了,手上好多百得胶。

网友:
如果是镶嵌进去的,就用502,因为渗透性好,能把缝隙填满,如果是贴外面,就用ZAP或者泡沫胶万能胶之类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