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便实用的消回差

楼主(2010-09-05):
调节方便,制作简单

网友:
锁紧效果值得验证,增加锁紧螺母似乎又有些麻烦

网友:
看谁使用了这个结构,介绍下效果如何

网友:
这个不平衡吧,会造成不一样的磨损

网友:
双螺母结构是成熟的方法,这种会造成局部磨损。

网友:
这种方式消回差,两端罗姆之间没有弹性支撑,调整周期会比较短。

网友:
180V的小托板就是用的这种消回差装置,还是铝做的。

网友:
这种单边锁紧结构不是很好,丝杆转动的时候受力不均匀。

网友A:
我见到的最好的消回差的方式是三个螺母,可惜我画不出结构图,我大概描述一下,主螺母带花键套一个预紧螺母,预紧螺母的预紧力靠第三个螺母提供,第三个螺母是细纹螺母,靠发条旋转。安装时很方便,旋紧第三螺母,装上第一、第二螺母后,松开第三螺母就自动预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到的最好的消回差的方式是三个螺母,可惜我画不出结构图,我大概描述一下,主螺母带花键套一个预紧螺母,预紧螺母的预紧力靠第三个螺母提供,第三个螺母是细纹螺母,靠发条旋转。安装时很方便,旋紧第三螺母,装 ...

这种确实很诱人,但楼主的方法更容易在业余条件下实现。

网友:
磨损会很大

网友:
感觉比较方便。

网友:
在极端的情况下丝杆向左时会卡住吧,另外这种消回差的方式一是不平衡,二是不耐磨,因为接触面积小。

网友(2018-04-13):
顶丝可以调节后面小螺母前后,属于硬消回差吧,没有弹簧。用铜螺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