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

楼主(2010-09-05):
我想上个油机 600或者700 有2个问题想问下大家
1.FUTABA 6EX 2.4G 可以玩油机吗?
2.油机为什么也需要电池啊?我想上油机就是因为电池太繁琐了。请问不要电池可以吗?即使要电池飞几来回来要换一次电池啊?   如果油机也要电池 不是很麻烦吗?又要电 又要油   。。。  小弟谢谢大家啦

网友:
1.ok
2.接收机要电池吧,不装电池怎么控制舵机...装太阳能电池板么?电池得注意电量情况,不然空中失控可...勤检查才能减少意外的发生

网友:
futaba 6ex6通道,可以玩油机,不过新手还是用7通道的吧,加一个定速器通道,能稳些
用电池的愿意楼上说的很详细

网友:
兄弟,烧油的汽车一样的要用电瓶哈``6EX通道够,要加定速还必须加个通道来控制定速。所以建议上7桶控`!

网友(2010-11-05):
上油机要7通,如果是电的 6通就够了

网友:
建议用futaba8通或者10通的控

网友:
新手也进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