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楼主(2010-09-05):
我想上个油机 600或者700 有2个问题想问下大家
1.FUTABA 6EX 2.4G 可以玩油机吗?
2.油机为什么也需要电池啊?我想上油机就是因为电池太繁琐了。请问不要电池可以吗?即使要电池飞几来回来要换一次电池啊?   如果油机也要电池 不是很麻烦吗?又要电 又要油   。。。  小弟谢谢大家啦

网友A:
6EX  可以飞油机 但是不能上定速 油机 当然需要电池   舵机  陀螺仪 接收 都需要电来工作  就你的汽车里都是有一块蓄电池的 ~~

网友:
沙发说的在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6EX  可以飞油机 但是不能上定速 油机 当然需要电池   舵机  陀螺仪 接收 都需要电来工作  就你的汽车里都是有一块蓄电池的 ~~

说的好

网友:
我的建议是你最好不要飞油机,我看你对航模的理解和认识好象非常的少,玩电的都闲麻烦,那你玩油的更麻烦了,油机比电的麻烦的多,要调的东西也多

网友:
。。。不能定速的

网友:
油机电池可以飞十几个小时再充电的,如果油机够大,可以装上发电机的话,可以几年不用换电池的。

网友:
别说航模拉~LZ练发动机的工作原理都没搞清楚啊~难道LZ不知道燃料是要用电点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