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托450SPORT摔机后声音巨大电机过热

楼主(2010-09-05):
亚托450SPORT摔机,换了尾轴横轴,修复后飞行声音很大,并且有点头现象,后来发现是主轴轴承坏了,于是换了冰人的推力轴承座,并把尾巴轴承也换掉,但是飞行声音还是很大,并且飞不到一分钟电机就非常热,比以前飞一块电后的温度还高很多,电池的温度也比以前的高。主轴座和尾轴都很顺畅,马达齿和大齿间隙合适。
请各位模友帮忙分析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皮带是不是紧啊?   螺距 及油门曲线 ,
我的450也是声音有点大,电机热!

楼主:
皮带不紧,除了第一点螺距调成-2,其他螺距和油门都是按照说明书的。之前也都是这么设置的

网友:
是不是马达轴歪了?

网友:
马达的轴承或轴有问题。其实点头啊,电机热啊,电池热啊都是表象,本质就是大桨转速上不去(有地方不畅)

网友:
换个电机试试~~

楼主:
怎么判断电机轴承有没有问题?450M看起来很难拆

网友:
是不是电机轴炸弯了啊。

楼主:
露在外面的轴部分看起来没弯,里面的部分不知道,没拆开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判断电机轴承有没有问题?450M看起来很难拆
小油门空转一下,或手转一下便知,把主轴拨出,大齿盘拿掉,就可,不用拆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