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流程,望老鸟们能鼎力支持!!!!!只为一个梦想,将此业发扬光大!!!

楼主(2010-09-05):
进入论坛多日,日观晚看,学习了不少知识,也总结了不少精华帖,但对于真正的一个初学者而言,比如我,其实对购买的物品的流程知识还是欠缺,往往买个东西力不从心,个人斗胆建议,不妨集众人之才写个入门购物流程,不谈任何品牌也不谈需要多少米,只谈各个阶段需要什么物品,在此望老鸟们能鼎力支持!

从论坛了解,大部分前辈都会建议先买个控,练练模拟器,熟练手感。练上一二个月,上个450玩,等450玩的差不多了,可以考虑上油直的这个大流程。当然,是否直接上450还需依个人情况而定。此帖先以这个为大纲向下延续分项问题。

一、控制器
1、先上什么控合适?6通道还是10通道,或是别的?
2、如何购买?网店?实体店?
3、购买的注意事项?
4、其他……

二、模拟器
1、模拟器在哪购买?
2、那款更易训练出后起之秀?
3、购买的注意事项?
4、其他……

三、电直的购买(非套机采购)
1、需购买那些元件或设备?
2、购买的注意事项?
2、购买那些工具?
3、组装的注意事项? (这个我可自答:参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1368&extra=page%3D1
4、调试的注意事项?
5、试飞的注意事项?
6、其他……

四、油直的购买(非套机采购)
1、需购买那些元件或设备?
2、购买的注意事项?
2、购买那些工具?
3、组装的注意事项?
4、调试的注意事项?
5、试飞的注意事项?
6、其他……

五、配套设备
如铝箱、吊绳等……

    分项基本到此,因本人也是新人,但对于购买物品一事已困扰多日,望老鸟能开门见山的指导,不求全解答,只求能指条明路。

网友:
当地找个俱乐部 什么的问吧

网友:
诶,这么多问题!只能挑可以回答的回答下,不能回答的等楼下:

一、控制器
1、先上什么控合适?6通道还是10通道,或是别的?
答:只要是6通以上可以飞电直的控都可以,6通8通还是10通,主要看你有多少米而定,预算充裕当然越高级越好啦!不过个人感觉最多12通已足够,14MZ好是好,但实在太重啦!

2、如何购买?网店?实体店?
答:建议第一次购买找当地大点的实体店,一来可以迅速找到组织加入组织,因为一般有规模的实体店都办俱乐部,都搞外场活动,二来第一次装机可以让实体店教,或者直接装调好,你到手就能飞。

3、购买的注意事项?
答:找个可靠的实体店是第一位,然后只买一块电池,其他都别买,充电器、电池、易损配件什么的,直接淘宝吧,淘宝更便宜。

4、其他……
答:范围太大,个人觉得工具还是需要一套的,不建议买航模专用工具,去五金城,买通用的工具就OK。

二、模拟器
1、模拟器在哪购买?
答:淘宝!

2、那款更易训练出后起之秀?
答:凤凰2.5,不过我用的是G3.5。

3、购买的注意事项?
答:注意模拟器带的线要和你的控相匹配,否则可能玩不了。

4、其他……
答:模拟器对电脑有点硬件上的要求,一定要用独立显卡,现存、内存、硬盘尽可能地大!芯片尽可能地块!对了,显示器最好买个大点的,不然模拟器里的飞机飞远了看不清状态。

三、电直的购买(非套机采购)

1、需购买那些元件或设备?
答:空机1套、大桨1付、斜盘舵机3个,尾舵机1个,锁尾式陀螺仪1个,电机电调、和你遥控器相匹配的6通以上接收机一个,动力电池一块。

2、购买的注意事项?
答:在预算许可的前提下,尽量买好点的,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

2、购买那些工具?
答:内六角螺丝刀组、尖头钳、平头钳、斜口钳、镊子、电烙铁、焊锡、万用电表、美工刀、螺距尺、螺丝胶、轴承胶、尼龙扎带、双面胶、502、球头钳、游标卡尺、工具箱、钻孔器、什锦锉,太多了

3、组装的注意事项? (这个我可自答:参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4、调试的注意事项?
答:除了要调螺距和双桨之外,其他时间拆掉大桨,注意安全。

5、试飞的注意事项?
答:首先确保能够在模拟器里稳定悬停,其次首飞从蛙跳开始,挑个大点的没有风的地方练习。

6、其他……
答:注意电池不要过冲过放!

四、油直的购买(非套机采购)
答:油直太脏不环保,我没有,所以这个地方我么有资格回答。

五、配套设备
如铝箱、吊绳等……
答:一概不需要!

诶哟,累死了!!!!!!

楼主:
感谢LS嘉宾的直言不讳,鄙人找了些许资料可补充下3.6项电池的理论。
转帖于《常见模型电池使用知识和术语问答》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8458&highlight=%B3%A3%BC%FB%C4%A3%D0%CD%B5%E7%B3%D8%CA%B9%D3%C3

1、20C放电电流是什么?
C数是指电池的充放电特性,代表放电电流的大小,比如说20C的电池,如果容量是4000ma,那么电池的标称放电电流可以达到4A*20C=80A,而电池不会在这个电流下损坏、过放电等等

2、快速充电的要求?
根据换算后,凡是充电电流在0.2C和0.8C之间,就是快速充电。
3、慢速充电的要求?
根据换算后,凡是充电电流在0.1C和0.2C之间,就是快速充电。
4、何谓涓流充电?
根据换算后,充电电流小于0.1C时,为涓流充电。
5、大电流充电要求?
当充电电流超过0.8C时,称为大电流充电。
6、什么是恒流充电模式?

恒流充电多见于慢速充电方式中,基本定义为充电过程中,充电电流持续不变的充电方式。
7、什么是自动充电方式?

自动充电即电池充满自动切断充电电源的充电方式,充电器以不同的切断条件来实施电源断开,充电停止条件有电压符合要求、温度满足要求等等。
8、大电流充电对电池寿命的影响如何?
 大电流充电与电池寿命的关系很小,电池寿命与电池使用工况、放电电流大小等有关;镍镉电池存在记忆效应,如未能完全放电再充电,也会影响电池的充电循环数,从而缩短电池寿命.另外发热也是电池寿命的直接影响因素,需要格外注意电池温度。1、常见的充电控制方式有哪些?
  为避免电池过充,需要在适当时间停止对电池充电。常见的充电控制方法有以下几种: 时间控制:  通过设置一定的充电时间来控制充电终点,按照电池容量处以充电电流数得到充电时间的方法来控制充电时间。 控制: 电池充电时,电池电压升到峰值,然后电压下降,电压降到出现电压差△V时,停止充电。  温度控制:  电池充电时,电池内部的化学成分在电流作用下储能,并发热,当电池温度到设置温度时,停止充电。  2、充电电池的种类 镍镉电池(Ni-Cd)
  使用寿命为:500次
放电温度为: -20度~60度
充电温度为:0度~45度
镍氢电池(Ni-Mh)  电压:1.2V  使用寿命为:1000次  放电温度为:-10度~45度
  充电温度为:10度~45度
锂离子电池(Li-lon)   电压:3.6V    使用寿命为:500次   放电温度为: -20度~60度  充电温度为:0度~45度
锂聚合物电池(Li-polymer)  电压:3.7V  使用寿命为:500次   放电温度为:-20度~60度   充电温度为:0度~45度
铅酸电池(Sealed)    电压:2V    使用寿命为:200~300次   放电温度为:0度~45度   充电温度为:0度~45度

楼主:
补充下1.4项内容,六通道控制器上通道的模式及功能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一通道上、下
二通道左、右
三通道靠尾桨前、后
四通道靠主旋翼前、后
五通道可以锁尾部陀螺仪
六通道可以正飞、倒飞、侧飞
若考虑油机估计得再加通道。
至于通道的基本理论知识如下:
一、通道的类型
通道处理器本身可看作一个简单的专用计算机,它有自己的指令系统。通道处理器能够独立执行用通道命令编写的输入输出控制程序,产生相应的控制信号控制设备的工作。通道通过数据通路与设备的控制器进行通信。
一台计算机中可以有多条通道,一条通道总线可以连接几个设备控制器。设备控制器类似于输入输出设备的接口,它接收通道控制器的命令并向设备发出控制命令。一个设备控制器可控制多个同类的设备,只要这些设备是轮流正作的。通道处理器中只运行输入输出控制程序。每个通道可以连接多个外围设备,根据数据传送方式,通道可分成字节多路通道、选择通道和数组多路通道三种类型。

1.选择通道
对于高速的设备,如磁盘等,要求较高的数据传输速度。对于这种高速传输,通道难以同时对多个这样的设备进行操作,只能一次对一个设备进行操作。这种通道称为选择通道,它与设备之间的传输一直维持到设备请求的传输完成为止,然后为其他外围设备传输数据。选择通道的数据宽度是可变的,通道中包含一个保存输入输出数据传输所需的参数寄存器。参数寄存器包括存放下一个主存传输数据存放位置的地址和对传输数据计数的寄存器。选择通道的输入输出操作启动之后,该通道就专门用于该设备的数据传输直到操作完成。选择通道的缺点是设备申请使用通道的等待时间较长。
  2.数组多路通道
数组多路通道以数组(数据块)为单位在若干高速传输操作之间进行交叉复用。这样可减少外设申请使用通道时的等待时间。数组多路通道适用于高速外围设备,这些设备的数据传输以块为单位。通道用块交叉的方法,轮流为多个外设服务。当同时为多台外设传送数据时,每传送完一块数据后选择下一个外设进行数据传送,使多路传输并行进行。数组多路通道既保留了选择通道高速传输的优点,又充分利用了控制性操作的时间间隔为其它设备服务,使通道的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因此数组多路通道在实际系统中得到较多的的应用。特别是对于磁盘和磁带等一些块设备,它们的数据传输本来就是按块进行的。而在传输操作之前又需要寻找记录的位置,在寻找的期间让通道等待是不合理的。数组多路通道可以先向一个设备发出一个寻找的命令,然后在这个设备寻找期间为其他设备服务。在设备寻找完成后才真正建立数据连接,并一直维持到数据传输完毕。因此采用数组多路通道可提高通道的数据传输的吞吐率。
  3.字节多路通道
字节多路通道用于连接多个慢速的和中速的设备,这些设备的数据传送以字节为单位。每传送一个字节要等待较长时间,如终端设备等。因此,通道可以以字节交叉方式轮流为多个外设服务,以提高通道的利用率。这种通道的数据宽度一般为单字节。它的操作模式有两种:字节交叉模式和猝发模式。在字节交叉模式中,通道操作分成较短的段。通道向准备就绪的设备进行数据段的传输操作。传输的信息可由一个字节的数据以及控制和状态信息构成。通道与设备的连接时间是很短的。如果需要传输的数据量比较大,则通道转换成猝发的工作模式。在猝发模式下,通道与设备之间的传输一直维持到设备请求的传输完成为止。通道使用一种超时机制判断设备的操作时间(即逻辑连接时间), 并决定采用哪一种模式。如果设备请求的逻辑连接时间大于某个额定的值,通道就转换成猝发模式,否则就以字节交叉模式工作。
二、通道的功能
衡量通道性能的指标是通道的流量, 它指通道在传送数据时,1秒钟时间内传送的位数(b/s)。 通道所能达到的最大流量称为通道的极限流量。对于采用字节多路通道,通道的极限流量应大于所接外设的字节传送速率之和,因为字节多路通道同时为多个外设传输数据;对于采用其他两种方式的通道,通道的极限流量应大于所接外设中字节传送速率最大的设备,因为数组多路通道和选择通道是轮流为外设传输数据的。

(1)从通道接受通道指,控制外围设备完成指定的操作;
(2)向通道提供外围设备的状态;
(3)将各种外围设备的不同信号转换成通道能够识别的标准信号。

三、通道工作过程
通道中包括通道控制器、状态寄存器、中断机构、通道地址寄存器、通道指令寄存器等。这里,通道地址寄存器相当于一般CPU中的程序计数器。
  通道控制器的功能比较简单,它不含大容量的存储器,通道的指令系统也只是几条与输入输出操作有关的命令。 它要在CFU的控制下工作,某些功能还需CPU承担, 如通道程序的设置、输入输出的异常处理、传送数据的格式转换和校验等。因此,通道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处理器。
  通道状态字类似于CPU内部的程序状态字, 用于记录输入输出操作结束的原因,以及输入输出操作结束时通道和设备的状态。通道状态字通常存放在内存的固定单元中,由通道状态字反映中断的性质和原因。
  CPU在进行一个输入输出操作之前, 首先准备好通道程序,然后安排好数据缓冲区,再给通道和设备发启动命令。 CPU准备好的通道程序存放在内存中,由通道控制器读取并执行。
  通道接到启动信号后,首先到指定的内存单元中取通道地址字,放在通道地址寄存器(CAW,是channel address word 的缩写)中。这个存放通道地址字的内存单元的地址可以是固定的,然后根据通道地址寄存器中的值到内存中去取第一条通道指令,并放在通道指令寄存器中。通道程序执行时通过在通道指令寄存器中的相应位进行设置来告诉通道指令执行机构在执行完成当前指令后,自动转入下一条指令或者结束数据传送过程。通道程序的最后一条指令是一条结束指令,通道在执行到这条结束指令时就不再取下一条指令,而是通知设备结束操作。在通道程序执行完毕后,由通道向CPU发中断信号, 并将通道状态字写入内存专用单元, CPU根据通道状态字(CSW,是channel status word的缩写)分析这次输入输出操作的执行情况。
通道与设备控制器之间的接口是计算机的一个重要界面。为了便于用户根据不同需要配置不同设备,通道—设备控制器的接口一般采用总线式标准接口,使得各设备和通道之间都有相同的接口线和相同的工作方式。这样,在更换设备时,通道不需要作任何变动。

网友:
我的那个天,看着这密密麻麻的字头就晕,比上模拟器还晕

网友:
补充一点;真的很烧钱!

网友:
感谢楼主,感谢高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这是哪跟哪?

网友B:
是群里那个kk么 可以在群里问的 不行就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群里那个kk么 可以在群里问的 不行就私聊

yes me!刚入门,论坛找资料也挺累的,不妨把自己找到的资料综合一下发上来,也为后者行个方便,有些问题看似简单但对于一个刚刚入门的新手来说确实不知从何下手。
这几日鄙人有时间搜索资料,会继续完成这项工作,望大家相互帮忙嘛!
哥们也玩摄影?看来同道中人。你的镜头不错。

网友:
这年头,干啥都不容易。灌水也要专业点吧。除了几个表情,

网友:
真佩服楼主问的详细,更佩服藤椅打了这麽多字的回复。
祝大家爽飞。: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