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流程,望老鸟们能鼎力支持!!!!!只为一个梦想,将此业发扬光大!!!

楼主(2010-09-05):
进入论坛多日,日观晚看,学习了不少知识,也总结了不少精华帖,但对于真正的一个初学者而言,比如我,其实对购买的物品的流程知识还是欠缺,往往买个东西力不从心,个人斗胆建议,不妨集众人之才写个入门购物流程,不谈任何品牌也不谈需要多少米,只谈各个阶段需要什么物品,在此望老鸟们能鼎力支持!

从论坛了解,大部分前辈都会建议先买个控,练练模拟器,熟练手感。练上一二个月,上个450玩,等450玩的差不多了,可以考虑上油直的这个大流程。当然,是否直接上450还需依个人情况而定。此帖先以这个为大纲向下延续分项问题。

一、控制器
1、先上什么控合适?6通道还是10通道,或是别的?
2、如何购买?网店?实体店?
3、购买的注意事项?
4、其他……

二、模拟器
1、模拟器在哪购买?
2、那款更易训练出后起之秀?
3、购买的注意事项?
4、其他……

三、电直的购买(非套机采购)
1、需购买那些元件或设备?
2、购买的注意事项?
2、购买那些工具?
3、组装的注意事项? (这个我可自答:参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1368&extra=page%3D1
4、调试的注意事项?
5、试飞的注意事项?
6、其他……

四、油直的购买(非套机采购)
1、需购买那些元件或设备?
2、购买的注意事项?
2、购买那些工具?
3、组装的注意事项?
4、调试的注意事项?
5、试飞的注意事项?
6、其他……

五、配套设备
如铝箱、吊绳等……

    分项基本到此,因本人也是新人,但对于购买物品一事已困扰多日,望老鸟能开门见山的指导,不求全解答,只求能指条明路。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

看见就跑了,谁有那耐心应付你连珠炮一样的问题

一句话,随大势呗,人家买啥跟着买啥,简单!我呀,相信群众

网友:
其实这些问题论坛都有答 案

网友A:
我知道这网站一般没人会回答你这些问题。

这里只关心你炸鸡后的情况,炸得越厉害,图片越多他们越喜欢。

我要配机的话一定是这样:先在各个航模论坛注册,潜水N久,自觉能行了,列好购买清单,拿

上足够多的玛内,只接去实体店挑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这网站一般没人会回答你这些问题。

这里只关心你炸鸡后的情况,炸得越厉害,图片越多他们越喜欢。

我要配机的话一定是这样:先在各个航模论坛注册,潜水N久,自觉能行了,列好购买清单,拿

上足够多的 ...

此话差矣!论坛上的好心人还是很多的!多潜水,搜论坛,如果无答 案再上论坛问,基本都会有人会答复你的!
实体店购买也是把双刃剑,一般售后有保障也有咨询,不过价格偏贵!各人按实际情况选择了!

网友:
一、控制器
1、先上什么控合适?6通道还是10通道,或是别的?
有几种选择:1。如果非常确认你会一直着魔,不会退魔的话,可以一步到位买个好点的2K以上的控,如果不是佷确定只是试一下水的话,先搞个几百元的玩玩:6EX, 2801PRO, 天8等!
2、如何购买?网店?实体店?上面已经说了!
3、购买的注意事项? 挑个好的!不过这也是碰运气的,你RP不好,还是要换!
4、其他……    尽量选择较多人使用的品牌和控!

二、模拟器
1、模拟器在哪购买?  淘宝或者二手,新手建议淘宝
2、那款更易训练出后起之秀?  XTR较易上手,G5,凤凰较高级,但是个人感觉凤凰和XTR的画面比G5好,且凤凰的设置界面比较喜欢。
3、购买的注意事项?
4、其他……   老鸟都说多练模拟器,唯一的0成本的炸鸡体验。

三、电直的购买(非套机采购)
1、需购买那些元件或设备?空机+动力套装(电调+电机)+ 舵机(三斜盘舵机)+锁尾套装(陀螺+锁尾舵机)+电池+充电器等,具体品牌,型号还是潜水论坛吧,太多了,不过建议也是用较多人使用的品牌和型号
2、购买的注意事项?  同遥控器
2、购买那些工具?   搜论坛有几个帖子专门说这个的,内六角的螺丝刀,尖嘴钳,小十字和一字螺丝刀(建议买那种套装,淘宝上有也才几十元),镊子,剪刀,锉刀,球头钳,尺螺距尺,扎线带等等,很多工具要碰到用了才发现漏了,不过后补也无所谓。
3、组装的注意事项? (这个我可自答:参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4、调试的注意事项?  搜论坛
5、试飞的注意事项?  装个练习架个人认为还是必要的,也才几元钱。找个人少空旷的地方,压力也少,油门曲线设的低点,也不会一下子推油门飞老高了,发现控制不了了就收油门,低空掉下来损失不回大的!
6、其他……   注意安全,调试时切油门锁定(设置成-15%),最好拔电机线,450打到人是能见血的,再高等级的还要厉害。电池充好要用掉,如果长时间不用放电到3.85V左右

油直是更高手玩的,没经验,请老鸟们指点!

以上是自己的一些入魔经验和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其实LZ心中已有答 案,只是需要外人再给你个定案,你看贴得到的结果就是很好的答 案了,大可不必再用人给你个定论,你感觉就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