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汽油船如何选择

楼主(2010-09-05):
本人没玩过船,想入手小松26CC汽油发动机,要船的尺寸大一些,速度快的那种,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要快的就O级,要好玩的就V级,要象真的就F级!

网友:
人家说最贵的就是最快了!

楼主:
怎么新手问点事,这么难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商品船无法达到你要求,建议你到交易区联系船友帮你装船。

网友A:
对啦,商品船真是达不到你要求,要自己买部件自己动手装把,想快就买好一点的发动机,cmb的发动机在论坛上每一个人都说玩船的最好机头,可是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有见过有人用。实在太贵了1.5w一个。自己衡量把

网友:
油船建議找CKY、老賈、佛山飛雲,電船找數字兄,零配件還是用老虎的比較靠譜。。。大神太多就不多說了。以上不是廣告啊,這幾位沒給過俺一分的好處,只是建議。恩恩。。。建議

网友:
汽油船一般速度太快不了,跟电船没法比。除非是超强改装,那样的价格就很高了。
天富龙的成品船还行,玩的朋友也不少。

楼主:
谢谢各位前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啦,商品船真是达不到你要求,要自己买部件自己动手装把,想快就买好一点的发动机,cmb的发动机在论坛上每一个人都说玩船的最好机头,可是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有见过有人用。实在太贵了1.5w一个。自己衡量把

1.5万是35CC的~而且cmb也不是最好的机头

网友:
请问比CMB好的发动机是什么

网友:
JG QD~Cmb只是耐用一点而已

网友:
QD是比CMB26猛,但和CMB35比就不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
排量不一样~能比么?

网友:
V级是什么?

网友:
全浸耐久船

网友:
排量是不一样,但它们都可以参加同一个级别的比赛。

网友:
不了~新出台 fsr v/h/o27 再也不用跟35一齐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