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S55拆风扇组遇到问题

楼主(2010-09-05):
想把风扇拆下来,网上找到的那个KS2235  脱拔器都无货,现在求助用什么方法可以取下风扇,太紧了,不用工具不现实,要不就损坏的方法,自己认为。有没高人指点一下,小弟不盛感激。先谢谢。如图

楼主:
备注所有螺丝均拆下来了。

网友:
很不幸。我找到我的KS2235了。。。自己来拿吧。

网友A:
1先加热
2一字螺丝慢慢一点点撬
3出来了

网友:
风扇! 如你图片所见的话! 抵住内经向下一压就可以退下塑料风扇!  若你关注风扇座! 可以把引擎缸底打开! 用根结实的东东西抵住曲轴! 不让其转动! 再来回扭动引擎座!逐渐松动可以从曲轴的上端拉出风扇座!

网友:
我也试图拿过,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加热
2一字螺丝慢慢一点点撬
3出来了
你的方法我也想过,加热,风扇是塑料的不会变形嘛。

楼主:
封贴不问了,我来发自己的新帖帮助别人。

网友:
找宽点的平口起一点点翘,要对边一点点翘

网友:
这个简单了,拿个旧的离合器甩块,找个东西垫在主轴上,再把甩块放上去,把大桨的螺丝锁上去,两边平衡锁进,自然就会脱出来,5irc那边有人发过这贴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