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未装完的500和一些问题!

楼主(2010-09-05):
新人刚接触直机,入了500,昨晚发现,图一中的大桨夹怎么不平衡呢?下面的拉杆都是严格按照说明书的长度弄好的(图二中的拉杆装的有问题吗?)十字盘下面和舵机相连的拉杆还没装!不知道是我装的有问题,还是没到设置阶段的!当地也没人玩直升机,自己一个人琢磨,确实是有点郁闷!

网友:
貌似很正常

网友A:
桨夹是跟着十字盘上下动的,当然不平喽,你上下推一下十字盘,就明白了

网友B:
哇塞。。。新人就入500ESP,。。。口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夹是跟着十字盘上下动的,当然不平喽,你上下推一下十字盘,就明白了

我动了十字盘是跟着动的,但是好象2个大桨夹做不到平行的效果!

网友C:
 什么时候当二手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塞。。。新人就入500ESP,。。。口水啊。

我嫌450太小了! 500刚刚好不大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当二手卖?

。。。。。。。。。。。  飞机不当二手卖!车子可以卖!兄台要不?哈哈!

网友:
跟我一样,我也是500esp+t8fg.....

网友D:
建议刹车盘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刹车盘拆掉。

主席你好,请问刹车盘是哪个?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席你好,请问刹车盘是哪个?指点一下小弟!

第一张图中正中间的那个圆盘

网友:
刹车盘为啥要拆啊!

网友F:
油门推到50%,大桨O螺距,就OK了!

你现在油门在最低点,大桨夹当然有负螺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张图中正中间的那个圆盘

这个呀!哈哈!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门推到50%,大桨O螺距,就OK了!

你现在油门在最低点,大桨夹当然有负螺距啦!

舵机我还没装的,电子设备还没调试的!嘿嘿!新手得慢慢来!

网友G:
我的榜样,现在先玩固定翼,正在潜水直升机

网友:
馋S人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榜样,现在先玩固定翼,正在潜水直升机

我原来就是玩固定的,当地有个朋友玩油的,我也一起玩!只是没有车子,玩起来不方便,所以转投直升机的!

网友H:
油门推到50%,大桨O螺距,就OK了!

你现在油门在最低点,大桨夹现在看照片是正螺距!你装的肯定有问题!照片2的日字筐的拉杆有问题!一般两个球头扣有一点间隙!长度你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油门推到50%,大桨O螺距,就OK了!

你现在油门在最低点,大桨夹现在看照片是正螺距!你装的肯定有问题!照片2的日字筐的拉杆有问题!一般两个球头扣有一点间隙!长度你量了吗

拉杆长度我量了呀!都是按照说明书上的长度弄的!我还没接控呢!

网友I:
日字框连杆有点短了,正常中间大约有1到2mm的距离,短了对性能影响不大,只要做到两端基本一样就可以,但会影响螺距行程
另外调整这个应该把下面的大小齿盘和主轴限位器装上才能看得明白: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日字框连杆有点短了,正常中间大约有1到2mm的距离,短了对性能影响不大,只要做到两端基本一样就可以,但会影响螺距行程
另外调整这个应该把下面的大小齿盘和主轴限位器装上才能看得明白:loveliness:

感谢指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