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了,炸了,新手第一次飞KT330,超级郁闷(更新炸机图片)

楼主(2010-09-05):
模拟器都没问题,可飞真机和模拟器差别咋就这么大呢?
第一次地面起飞,尾轮有点歪偏航没调整过来,撞在路边,浆尖打烂
第二次手抛起飞,出手后与大地亲吻,腰部水平板折断,用纤维胶带粘好
第三次手抛飞出5米外,炸地,竟然没事
第四次手抛成功起飞,飞了一圈后炸地,浆炸两半,起落架、电池炸掉,飞机算是废了
晚些时候上炸机图

炸机前照片

炸机前照片

网友A:
起飞前飞机没调整好,出手即炸

网友:
我有一E330也秒炸,比你的还惨,除了4个舵机和接收机全部炸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微风都不敢试飞了,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前飞机没调整好,出手即炸

其实飞机很好飞,稳定性不错,第二次和第三次出手是油门太小了,第四次出手后吊机5秒左右,后上升盘旋,就是太灵活,很小的杆量动作都很大,最后是因为打副翼过猛,在倒飞情况下拉杆炸机的,新手,没有师傅带,只能自己摸索了

网友:
继续炸,没事,我都炸了N次了!

网友(2011-07-21):
ha ;跟我一样  也是第一次做 330  也是秒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