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金鱼尾,求解

楼主(2010-09-05):
小弟GP780+ds420  450SPROT上   JR7 感度90时,追尾现象最小。悬停没金鱼,但是加油门,或者向前向侧面飞都会追。求解。陀螺仪2片海绵加钢片固定。

网友:
一般是振动引起的,还是从振动上入手!虽然很难找!还是得慢慢找了

网友:
换个尾舵机吧,上9257或8910A!

网友A:
没办法,全世界780+420大概有30%的概率会出现无法解决的金鱼尾!

我的250SE也有,不过飞飞也就习惯了!还能把技术练得更过硬!

搞不好,就随他去吧!生活就像什么什么的,不能反抗,就享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全世界780+420大概有30%的概率会出现无法解决的金鱼尾!

我的250SE也有,不过飞飞也就习惯了!还能把技术练得更过硬!

搞不好,就随他去吧!生活就像什么什么的,不能反抗,就享受吧~~~~

不是吧,金鱼尾飞起来很郁闷的啊。。。。。

网友:
你把780的位置更换一下试试吧!主要是振动问题,我刚收了一个二手的780的,用MD922做舵机的,780放在上面就不行,放下面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金鱼尾飞起来很郁闷的啊。。。。。

呵呵,生活有时候也很郁闷的~~~~~

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B:
看下尾桨转动是不是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尾桨转动是不是松了

用手掰  有点虚位   不过我重新安装了还是一样    感觉没法改了。。。。。

网友C:
昨天装了一架和lz一样的配置亚托450 GP780+DS420,一开始也是金鱼尾,后来把尾舵机上的球头装到舵臂最里面那个孔里,感度调到70,微调了下尾舵机的位置,金鱼尾得到解决。
也是jr7的控

网友:
3轴,顺滑程度 尾推。 尾桨夹  和里面的轴承

网友:
耐心 耐心。

网友:
LZ说的是追尾吧?把咸度再降低10点试试~

网友:
玩固定翼就不会有金鱼尾了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装了一架和lz一样的配置亚托450 GP780+DS420,一开始也是金鱼尾,后来把尾舵机上的球头装到舵臂最里面那个孔里,感度调到70,微调了下尾舵机的位置,金鱼尾得到解决。
也是jr7的控

这个办法要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要试试

试吧,试了就知道了

YT的780,谁用谁知道

网友:
试问世上有那几个780是不会出现金鱼尾的 ,还是我的750好

网友:
我是780检察通道我是感度插在AUX2 里面才对应感度  插第五通道金鱼尾厉害  还有尾部左右行程不要顶到边上不然尾巴会自动回中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追尾?  3轴检察是否弯曲 现在调好了锁尾刚刚的 尾舵DS520:loveliness:

网友D:
我有4只780,调整好了还是非常不错的,不过若想调好也是很不容易
这样说吧,对于其它陀螺仪来说也许金鱼尾只是尾巴的问题,对于780也许是整机的问题,机身任何一点微小的问题都可能发生金鱼尾
~~更正一个词汇
其实780有的不是金鱼尾而是尾巴不规则的抖动,这和一般的金鱼尾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4只780,调整好了还是非常不错的,不过若想调好也是很不容易
这样说吧,对于其它陀螺仪来说也许金鱼尾只是尾巴的问题,对于780也许是整机的问题,机身任何一点微小的问题都可能发生金鱼尾
~~更正一个词汇
其实780有 ...

我真不明白,我所有的轴全部换了。油门开到50%。不上尾桨没有任何震动。上了尾桨就开始抖动。那肯定是应为尾部的问题。换了尾推,尾桨。还是追。又换了S9257接着追。明天打算换了尾桨夹试试。。。。无语了有点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