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的影响大地有多大(据说标题要7个字以上才有吸引力)

楼主(2010-09-05):
450,调双桨2天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低转速状态下没双桨,油门40%左右开始出现双桨,悬停时螺旋桨最外端有1.5厘米的双桨高差,飞机振动不是很明显,请问高手们这样影响有多大?

网友:
2度以内的双桨都没太大问题

网友A:
震动不大的情况下,有点双桨不会有多大的影响。

你转速慢没有双桨,说明两个桨的螺距是一致的;

高速是有双桨,说明两个桨的重量不一致,或者重心不在同一位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不大的情况下,有点双桨不会有多大的影响。

你转速慢没有双桨,说明两个桨的螺距是一致的;

高速是有双桨,说明两个桨的重量不一致,或者重心不在同一位置上。

学习了,谢谢,我再配下重试试

网友:
如果是木浆的话,建议楼主换一副试试看,或者做做平衡,有可能是浆本身的问题。

网友B:
楼上都说完了

网友C:
双桨飞10个起落看看,保证你全身的螺丝都能搞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双桨飞10个起落看看,保证你全身的螺丝都能搞松
呵呵,我90%时间是双桨飞,有时候是严重双桨,照飞,除了时间短点,大桨声音破点,没见螺丝松,当然没切3D。

网友:
用木桨飞3D从来不调双桨螺丝没松也没掉的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桨飞10个起落看看,保证你全身的螺丝都能搞松

这个老哥的话有点吓人。。。。。
我用碳浆感觉双桨要小点,玻纤浆要大点,没用木浆,当然,我目前不飞3D

楼主:
另外,我身上没有安装螺丝。。。。。。

网友:
LZ的几位说得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
这种现象最大可能就是翘翘板螺丝松开!
之前我就是这种双桨

网友:
双桨除了影响美观之外,还有三点主要的影响如下。但仅缺乏美观一条,就已足够成为我们消除双桨的理由。更何况如下三点更是要命!

1、震动大;
为何震动?两侧大桨螺距不一致,出力各异,主轴被迫扭腰。这种状态只能飞飞悬停和航线,谁敢带着双桨开3D?没准几分钟就射。

2、噪音高;
相信大家没人愿意听双桨的噪声。预示着可怕的射桨。

3、动力低。
桨平面如收成一条直线,变距亦将顺滑。此时,3D飞行上下自如,听众指挥。Lipo 常能飞4分钟。但如有双桨,则常会感觉手上变螺距后动作“慢半拍”,甚至救机不及而炸。因为宝贵动力被损耗在震动和噪声上,反而成了戗害机器的元凶。

就我而言,有双桨的绝对不飞,直到调成一条直线才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都说完了

华哥现在很老道啦。嘻嘻,

楼主:
又调了很久,主轴换了,玻纤浆做了平衡,检查了螺距,浆夹松紧合适,但是依然是低速没问题,高速状态浆外侧有10MM双桨,彻底崩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老哥的话有点吓人。。。。。
我用碳浆感觉双桨要小点,玻纤浆要大点,没用木浆,当然,我目前不飞3D

不飞3D啊 大桨转速2000以下另说

网友:
有双桨 绝对不飞。 一定要调到看不出来为止。

网友:
花20多买付天资的玻碳桨,不用调,直接用

网友D:
双桨还是很好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桨还是很好调的

没辙了,对“很好调”理解不了。。。。

网友:
赞同14楼的说法,必须是任何速度都没有双桨才好飞行,飞行要严谨,事故才会少,技术有进步,乐趣才会多。其实对于飞机体现了不同人的为人处事观念,有些人是凑合就可以,有些人必须一丝不苟,不出事故,都可以,大不了摔机再买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调了很久,主轴换了,玻纤浆做了平衡,检查了螺距,浆夹松紧合适,但是依然是低速没问题,高速状态浆外侧有10MM双桨,彻底崩溃。。。。

再检查横轴、大桨夹轴承,主轴固定座轴承,并调整球头拉杆位置。

网友:
我不喜欢双桨的声音,所以有双桨我也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