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FT06A遥控用于FPV的潜能

楼主(2010-09-05):
看了htwist 关于谴责FPV模友私自改控增程的帖子,浮想联翩。
既然FPV需要增程,原有的遥控不进行改造最远的距离到底是多少?带着这个疑问,我亲自驱车在三环路上进行了拉距测试。看看国产遥控的“极限”。说不定可以改改某些人对国产控的偏见,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国产的,实在买不到的,就自己DIY。

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

到底多远?300米,500米,1000米,2000米,3000米。。。。????

还是先理论一下吧。
FT06系列的发射板末级使用的RF功放采用的是,小日本三洋的2SC2314,NPN型硅三极管,使用2009A封装,理论功率是750mW-5W,手册上标注的参数是12V 27MHz时最小1W,最大1.8W。天地飞一般采用的三极管hFE是F档的,在160-320之间,工作在72MHz话输出1.3-1.5W应该没有问题。
直接上电台综合测试仪,结果输出比较意外,大概只有478mW,判断是输入匹配有问题,重新调整接地和输入,测量值提升到537mW,改观不大。离手册参考值1W还有不少距离,离遥控国际标准最高750mW也差不少。
分析一下原因,除了输出天线匹配和厂家生产的原因,剩下的关键原因可能在电池电压没有达到12V,厂家出厂调试使用的是12V稳压电源,实际使用AAA电池是每节1.5V,8节也正好是12V。但是我们大多数模友都是使用的镍氢充电电池,充满也就10.6V左右,实际使用时可能还会再低一些。
换南孚电池,呵呵,功率直接到730mW,再次验证分析正确。

再换12V稳压电源,居然功率达到913mW。都是12V,怎么会是这样?没有找到合理解释的原因,只有两个,一个是稳压电源的内阻更低,或者是连接电压的延长线成为了天线的“双极”振子。
无图无真相,出去测试。亲自驾车。当然还有帮忙的副手。
这次使用了天地飞新款的软解码的一次变频6通接收FRP06-P。带一个指示灯的。接收机放置于三环一行人天桥上,大概离地10米高,一路沿三环下去测试。
直接用8节充电电池,出去1.8Km,没问题,舵机没有出现不稳定现象。
2.4Km时,有轻微抖东,但不影响飞行。换成南孚,OK,没问题。
一直前进,因为三环路上车流量较多,到3.2Km立交桥处没敢继续向前,遥控发射在车内时,对讲机报告信号不稳,停车,遥控放到车外,恢复正常。google earth直线距离3.29km。
证明就算是最便宜的FT06遥控其实也可以胜任一般的FPV了。

网友:
爱看您的贴。顶下

网友:
玩无线电的朋友说
加个72M的地网天线 可以增加遥控距离。

网友:
博士开讲了。前排坐好。。。

网友:
doctor的讨论都会激起很多浪花的,呵呵

楼主:
感觉这个软解码的接收机比以前老款的接收输出要稳定很多,估计与CPU输出PPM有关,原来直接是74HC165模拟信号数字整形就输出了。

楼主:
可能还有朋友要问,还有没有提升的余地?
当然有。回想一下,身边用高档控的很多模友,同是72M的控有时会远很多,其实有两个原因,一是采用的是二次变频的PCM接收机,灵敏度会高很多,其次是PCM软解码输出,额外获得了软解码增益(就算接收信号稍微差一些也不会影响判决输出信号);
二是这样高档控普遍都是锂电供电,都在12V左右,比我们使用的8节镍氢电池电压高,自然控的输出功率要大20-30%左右。

提升的办法:把输出级的2SC2314散热器加上,电源用4S锂电(14V),估计还有提升空间,前置级有7805稳压不会影响工作点,输出由12V提升到14V,危险性不会很大,但是本身这种电路的效率最高只能到60%,估计发热会增加很多,烧坏管子,本人概不负责。呵呵!

网友:
顶!我也喜欢捣鼓天6,我自己的已经弄的外型不成样了,很好用, 准备拿朋友一个坏的也来折腾

楼主:
机载的天线我觉得也是可以DIY提升性能的,至少在翼展1-2米的飞机上有可以作为的空间。比如单极的变双极布局的,或者其他形式的天线。

网友:
确实不错,看来3公里已是安全距离,FF9不知能提升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载的天线我觉得也是可以DIY提升性能的,至少在翼展1-2米的飞机上有可以作为的空间。比如单极的变双极布局的,或者其他形式的天线。

天线加长1米从机尾自然垂直下来效果不错~

楼主:
天线加长1米从机尾自然垂直下来效果不错,很早以前就验证过了。看来大家都要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加长1米从机尾自然垂直下来效果不错~
这样天线会有被桨缠住的危险呀

网友:
根据飞FPV弟兄们的经验,我看我在使用的JR9X还是FF9距离遥,功率上估计也是FF9大,等我的控回来了,出了,换个FF9的控了,对了,顺便问下,这两个控有没有二次变频的pcm接收机?价格如何?能用ppm模式吗?有这个模式的二次变频接收机吗?价格如何?目的也就是远距离的有效操控,我这样弄会有效果吗?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我的FF9,拉过7KM远的距离,11。1V 3S锂电池,在飞机上接收机用了1M延长线从尾巴后延长下来,飞过最远近5KM不失控,因为飞机电池不足,不可以再试验,估计距离另人惊讶,所以很唏嘘用功放的FPV者

网友:
不知道我的14z能拉多远。。。。

网友B:
接收加的延长线怎么加上去的?普通的焊接上去就可以了吗?

网友:
博士的帖子必须看

网友:
技术贴要顶啊~

网友:
天地飞物美价廉,适合改造,改坏了也损失不大啊

网友:
可惜就是6通,太少了,摄像头云台一上就不能干点儿别的了

网友:
前几天我测试了一下我的FT06-C配日冠8通二次变频接收,控在50米高的山顶,车载飞机在公路上拉距,2500米的时候有少许树木遮挡还可正常控制,3200米无遮挡时没有反应了。

网友C:
楼上测试时候  遥控器用的是几V电源?

网友:
我也发现 确实 直接用锂电供电给控 12v的 天地飞配PPM的 距离超远

网友:
楼主对讲机挺好 我玩过的破对讲机都是1公里就费劲了

网友:
下次我用4s的电池作为控的电源,来个超远距离的!~!

网友D:
空军,FF9有2次变频的PCM接收机,呵呵,我用的就是:)

型号忘记了,我回家给你查下:)

网友:
我用的是工程上用的12V锂电给天6A供电!我觉得还可以,但是距离没有拉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测试时候  遥控器用的是几V电源?

用的是11.1伏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空军,FF9有2次变频的PCM接收机,呵呵,我用的就是:)

型号忘记了,我回家给你查下:)

好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拉距测试过?

网友:
我有个大问题,也是准备改的,就是我的JR9X控用4s的电池有没有问题,我打算用18650电池4节串联,体积和普通的电池相差不大,不需要改很多,怕的是控会不会受不了这么高的电压,因为满4s的时候电压有16.8V了。

楼主:
发现这里有个意外,就是现在的这个软解码接收虽然是一次变频的,但是通过软解码效果好很多。老款的接收没有这么远。

网友:
大哥,我的那个问题能有保障吗?

网友:
博士很有科学的实践精神,强帖必须顶

网友:
博士讲座 要认真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加的延长线怎么加上去的?普通的焊接上去就可以了吗?
我也是同问,楼主指点一下

网友:
天地飞的PPM接收机,当实际用在飞机上的时候首电调 ,电机,图传的干扰可以会严重影响距离,所以FPV飞行最好是二次变频的PCM接收机最好

网友:
有用天6 FPV的吗?最远多少,我也入了一个

网友:
怎么不测试一下天8 72M配原装接收机呢?

网友:
便宜是王道

网友E(2010-11-09):
顶啊,平民的FPV

网友F(2012-09-29):
我ft06放了3年
当时地面拉据600m左右

网友G:
支持国产!我都是用天地飞。天 4 6 7 9都用过。也从没失控过。大家一出问题都是第一时间怪到遥控器说国产垃圾。。

网友H:
看来我就备一个天七就够了

网友I:
OO════∩════
╭╬╮ ◢
.▁╭▅▆▇□□█▇▆▅▄▃▂▁(╳)█╮
╰═▃_我坐专机来▁∠════▔▔▔
╙O ╙O 看你啦!

网友J:
我才发现,楼主评论地好

网友:
不知FUABA 6EXHP跟146IP配合能有多少距离

网友K(2012-11-21):
不知FUABA 6EXHP跟146IP配合能有多少距离----146IP用户手册说300米

网友L:
6EX 控146IP飞过1400米。

网友L:
但是6EX没有三段开关,旋钮开关也木有,不好用。最后被我淘汰了。

网友M:
手里有个天六c 的 应该也可以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