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终于可以工作了,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

楼主(2010-09-05):
说明: 本人比较笨,买的别人的雕刻机架子和控制器.自己只做了个箱子. 大家不要见笑.
         使用的软件是PRO/E+MastercamX2.
         先不多说,上图.

网友:
哇靠,上来就是强帖,直接啃金属,沙发又让我做了,不得不顶。控制箱很有特色,起点不低,直接上变频主轴了。

网友:
楼主我想问问你MAESTERCAMX2    是输出CW 和CCW的双脉冲来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吗?  因为我的驱动是这种控制方式的 ,  现在正在为MUCH3的CP 和DIR单脉冲控制输出方式不能和我的驱动链接而伤脑筋呢,  看了别人设计的转换电路不知道行不行的通,觉得还是直接连接并口中间不用转换板的比较好些。

网友:
抢到第一排了
做的真不错啊  这么没有制作过程  分享一下啊

网友:
羡慕中 好想拥有一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不是用MASTERCAMX2控制伺服的. 我的过程是PRO/E--->mastercamX2---->MACH3  .所以您问到的,我无法回答.

折腾侠,您好!  机子是别人做的.我做了盒子.
如果要问盒子怎么做的,那就比较简单了,买盒子,打孔. 铺钱.OK.  就是三个伺服的电源开关费了点神,原来老烧开关.现在没有事.看里面的继电器.

特别说明:原来发过贴子,三个伺服并在一起用跳板开关控制时,经常把触点烧死.为此头痛.  我的解决方案是: 水泥电阻加继电器. 电路很简单,说一下大家就能明白: 当外面的开关打开时,只能通过水泥电阻给伺服的电容充电,这样火花不大.当电压升到一起值时,继电器吸合短路水泥电阻,这时就可以工作了. 这个动作大概是0.3秒.

网友:
你的IBM电脑有并口???????

网友:
伺服的,不错,是块干活的料

网友B:
1\水泥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2\"当电压升到一起值时,继电器吸合短路水泥电阻,这时就可以工作了. 这个动作大概是0.3秒"
是人工控制的?还是别的电路智能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水泥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2\"当电压升到一起值时,继电器吸合短路水泥电阻,这时就可以工作了. 这个动作大概是0.3秒"
是人工控制的?还是别的电路智能控制的

1.单个水泥电阻是270欧,7W的.  我用单个的,在给电容充电时,会发热厉害,有时会烧. 后来改成两并两串. 阻值算一下和原来相同.但功率大了四倍.目前很安全.
2.你看上面的电路,继电器的线圈是接在电阻后面的.   当打开开关时,电压会通过电阻给桥堆后面电容充电.当充大概180V上下就会吸合继电器.220V串电阻给电容充电是要时间的. 这个时间大概0.3S. 时间我估计的,我没有伺服的电容参数,只能调整电阻了.合适了就行.

我的电脑是IBM 的T23. 所以有并口.  04年买的,服役到现在. 电池自己换了电芯,几年后里面的一个电感虚焊,花了好长时间才搞好.现在也有病,一拔电源,就要设置时间.不是电池的问题,是其它问题.   哦,忘说了,这个如果把界面汉化,XYZ的移动速度就像蜗牛.

网友:
鸡鸡好敦实

网友:
主轴是自己做的吧。。。。我要是有这么个主轴就好了。主轴这个夹帽和扳手我买回来。发现很精致。很喜欢,不过就是没有楼主这个主轴。

网友:
伺服起动电流很大 一般的空气开关要合好几下才合上 我的是110V的电流更大

网友:
主轴不错啊,要多少米啊,多少转速,多大功率

楼主:
这个是主轴样品, 我自己在试样.
可以10000RPM,也可以 20000PRM,30000RPM,40000RPM.
无刷主轴.  是风冷的,功率不大.240W以内.
价钱现在没有定好,主轴+无刷控制器 大概1000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还真没注意过电流问题。不过我没用过开关,插头直接插的,啥时候使用就啥时候插,也没感觉插的时候有火花,估计电流不会大。4轴共800w了。

mon小批量搞点精品小雕刻吧,价格降低点,想搞一套你做的.

网友:
制箱很有特色

网友:
机架不错,哪买的,行程多大,是配的滚珠丝杆吗?

网友:
切铝用点切削液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价值在于加工费上面啊。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大家买东西总是算料钱不算工钱。。。
料钱是这么算的:
     买50公斤料,10元一公斤 = 500元,
     花一个月加工后剩30公斤成品,10公斤碎屑和10公斤边角废料,(加工费500元,一个月吃喝住用及工资若干)
     于是售价应该是: 30公斤成品* 10元/公斤=300元(加工费不给,工资不算)。。。

    如果要价超过350元,则会有人大骂:你的JJ是金子做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价值在于加工费上面啊。

小批量,降低成本啊,我看你完全可以往大里走一步的.如果按1对1,肯定比大工厂成本高许多的.

楼主:
我要准备改超造了,把丝杆和导轨封起来.现在溅好多的铝屑在上面.不好. 外面做个大的箱子. 加工了那个件桌子已经不像样了.

加工费是挺贵的, 带精度更贵. 我的机子是找楼上的朋友买的. mondong.
可惜这个机子他生产了一台.哈哈.

成这个样了

成这个样了

网友:
mon正在大机生小机机呢,mon绝对是高手,而且一丝不苟,看上mon的母机了,不过现在手紧,敢想不敢动啊

网友:
原来你这台机子是mon做的啊,难怪看起来很舒服,很结实.

网友D:
能透露下机器的一些参数吗?行程,丝杠的材料,驱动,==

楼主:
呵呵,他又在做一台五轴的.谁要的最好去订一台.这样做两三台成本会低些.
他可能没有工厂,一台机做好后.再做第二次除非有批量单,不然不会考虑再做了.一台台做,上面大家都讨论了.加工费和时间是划不来的.
我本来也是看上他的母机了.目前买不起.

网友:
我要是有mon的技术,就会先做几台摆着卖,压几台不算什么,当事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透露下机器的一些参数吗?行程,丝杠的材料,驱动,==

行程是140*170,高度好像是60左右吧. 丝杠和材料MONDONG最清楚了,我只会用了,不太了解这个.
驱动是MONDONG的二手三菱的50W伺服. 比较好用. 发热极太小,速度快.可以铣铝快不了,买的普通白钢铣刀.
主轴是无刷的,前面介绍了.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二手的伺服货源可能不稳定啊. 都配伺服几台就弄得他紧张了.(这是我个人分析的)

网友:
这种小行程机器,我觉得配57步进电机更好,毕竟不需要太快,而且驱动好配,网上一堆,而且很便宜.最需要的是机械部分的强度.
我给你发了站内信的,谢谢你看看,有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丝杆是日系2手滚珠丝杆,全磨制。X Y轴螺距2mm,Z轴螺距1mm。50w三菱伺服,直驱。X Y轴为滚珠直线导轨,Z轴DV滚针导轨,记得好像是德国货。
至于是使用伺服还是步进的问题。如果不考虑价钱问题,使用过这2种电机后 ...

几k元的机机肯定需要考虑价钱问题,抓大放小,必须有舍弃的.慢点,声音稍大点没问题的,可以接受,只要有精度,能干硬活,体积可以再小点.

网友:
做的很好啊

网友:
机机在哪买的  发个链接吧

楼主:
找mondong网友买的.他闲置的一台. 他自己做一台全钢的机器才卖这台的.
据了解只做了我手里这台. 所以没有链接给啊,不好意思.
真可惜他没有批量做,不然他得付点广告费我啦.

网友(2010-10-29):
楼主,你这机架浪费了那么好的伺服啊!有时间把机架换换哦!

网友:
楼主富有啊 三套三菱伺服花了多少银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