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机问题

楼主(2010-09-05):
手请教2212
电机
问题,我用的是新西达2212 930KV电机,今天上午炸鸡了,完了电机就不能正常运转了,空转可以,但是一旦把浆装上,油门推到一半就停机,后来有朋友指导说把油门推最大,然后接通电源听到两声响切断电源就OK 我试了下(我用的是DSX7控) 结果还是不行但是比前面好多了,至少能推到还差一格全油门才停机。我发现用小油门电机转几下就不转了,电机还发出滋啦滋啦的响声。到底是何故啊?老鸟们给指点迷津

网友A:
额滴小油门卡,拆了电机没发现问题,估计是电调坏了,一直没空,还没确认
你用排除法试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手头上目前没多的 电调电机 不过已经买了新的了 过两天再试了

网友B(2010-11-18):
楼主试的结果怎么样啊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