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创意,大家一起完成设计如何?-----------煤气灶定时关火装置

楼主(2010-09-06):
时代在进步,男人做家务。
    现在男人们必须进厨房,用煤气灶是必不可少的。烧开水、熬稀饭的时候很容易忘记,要么烧糊了饭菜,要么烧穿了锅底,更有很多因为忘记关煤气发生火灾的悲剧。
    我想解决这个问题,有个创意,请各位老大帮忙设计、完善,成果共享。
    --------隆重推出:煤气灶定时阀门。
   1。创新点,煤气灶上安装定时阀门,点火时设定好燃烧时间,比如根据经验烧水10分钟开锅,那么就定时10分钟,10分钟之后,阀门自动关闭。既能节省煤气,又能确保安全。根据平时的烹调经验,不同的食物设定不同的时间即可。
   2。材料选择。方案一:传统机械式定时器加相关阀门。方案二:电子定时器加相关阀门。
   3。造价要求:成本应控制在10-15元,零售价25-30元。
   4。安装位置:旧灶加装,方便于煤气灶面板位置加装。新煤气灶就不用多说了。
   5。效益分析:用此装置,节约2个月的煤气就能收回投入。
请各位老大热情参与,造福人民。

网友:
不錯,

要安全可靠.

网友:
不错我也有这个想法,不过不会单片机,一直到现在没动手,望高手做好了我们仿制一个玩玩,嘿嘿。

网友:
用延时继电器机加电磁阀吧,就是不知道电的会产生火花吗?那样的话更危险了。

网友:
怎么感觉有点恐怖,密封不好会变定时**的

网友:
说实话  用个风扇的机械调速器和电磁阀就可以

但是  燃气灶产品要强制认证的   随便搞说不定就成 了

网友:
燃气设备使用了电子设备后,安全性估计要强制认证!

楼主:
  还是用机械式定时器加上机械式阀门更安全可靠。
  我的想法是机械式定时器采用现成的,以前洗衣机、电风扇上都有。阀门采用微动、常闭、机械式的。电磁阀不在考虑之列。

网友:
这个有安全隐患, 不能随便改

网友:
现在几乎所有的煤气灶没有安装这个装置 可能的原因 俺认为有:
1、根本不需要
2、装置很贵 不值得
3、设计师还没有这样高的智慧
4、其它原因
如果 第2、3、4   原因不成立的话 那么就是不需要

网友A:
显然是杀人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杀人装置

兄弟你理解错了,它的功能是定时关闭,不会定时开启。

网友:
现在出的燃气灶合格产品必带热电偶,在热电偶上加一个机械式定时就可以实现,成本也20~30元内,不过有一点燃气灶可能一定要有人值守,不像燃气热水器的负载(不专业的说法)是管道里的水,出故障不容易出现火灾。燃气灶上加一个定时功能怕不是设计的人没想到,而是不合安全要求。
  加装定时功能与节能有什么关系?要想提高节能在锅底搞些肋条 或搞个热交换器,把散发出来的热量制热水或加热空气燃烧。

网友:
以前有种减压阀。一关闭可以断开阀门。开启要再按一下按钮。感觉好改/

网友B:
帅康早就出了几款带定时开关的煤气灶。多出门看看,请不要闭门造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帅康早就出了几款带定时开关的煤气灶。多出门看看,请不要闭门造车!

煤气灶都是在灶的位置关闭,最好能有在减压阀位置关闭的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帅康早就出了几款带定时开关的煤气灶。多出门看看,请不要闭门造车!

可惜那个价格不是老百姓能承受的。

网友:
我的灶就是机械定时的,我感觉不太方便,主要是控制时间不够精确,前几天看到也有电子定时的了,有些后悔买早了

网友:
把老洗衣机那种塑料倒计时和煤气开关做到一起联动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电子部分。

越复杂故障率越高,煤气加热的东西好像都不需要精确到秒啊。

网友:
感觉电  或者是水 改改还行 煤气就别弄了
机械零件有老化的时候吧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好使吧
真要是不好使了 关不严  那真是害人的东西了

网友:
费劲!直接用电磁炉或电压力锅。我家燃气灶只用来炒菜。煮稀饭、汤等用电压力锅。烧水用电水壶。蒸煮东西下面条用电磁炉。热饭菜用微波炉。分工是必须的。

网友:
技术上没什么难度,燃气热水器那么多年了,阀的技术早就成熟。
但是没这个必要。再说这个东西出个山寨的,

网友:
饿。。我家是华帝的。。启动时候只需要打开旋钮,自动打火到打着。。要加定时器应该很简单。。不过做饭也有乐趣的,炖粥就用电压力锅了。。烧水有电水壶。。炉子嘛。。炒菜用的。。不需要定时吧。。

楼主:
煤气灶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不等于有了别的电器就可以完全抛弃它。
煤气灶定时燃烧的意义在于:1、防止人离开的时候忘记了它还在燃烧,以至于把饭菜烧糊、把锅底烧穿、甚至酿成火灾事故。设定让它燃烧15分钟,15分钟后自动熄灭,就会防止发生干烧,烧过头。这个意义很大。
2、节省煤气,节能环保。根据经验,设定某种食品的蒸煮时间,到时候关火,达到节约燃气而实现最佳烹饪效果的目的。比如煮一只鸡,按照经验用火45分钟,那么就设定45分钟,到了时候自动关火,就煮好了,不会多浪费煤气。现在的情况是一边要照看煤气灶,一般要不时地看表,掌握时间,还得揭开锅试试看熟不熟,有了定时装置,这些麻烦都省了。这不是很有意义吗?

网友:
 是个大问题

网友:
搞得出来就是很好,很早就有这个想法

网友:
这个有安全隐患, 不能随便改,是这么间单,早有商家出产

网友:
被雷了,去商场里,至少一半的煤气灶都带定时,所不同的就像楼上说的不是在减压阀位置关闭~

网友:
大多数煤气灶都有熄灭(例如烧稀饭)自动关闭装置吧?

利用它加个定时应该就行了!

网友:
想起,两次忘记关火,一次烧了我一个厨房,是烧过锅再烧着上面的油烟机,那时用的塑料扣板,烧的散落一地,晚上烧的,早上发现后先去断电再去关气再打110、119,塑料扣板把两个脚板烫出许多大泡,再晚会发现,现在也不能看帖回帖了

网友:
有个定时的东东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现在煤气管路的上就有一个电磁阀,是检测到有煤气泄漏时关断煤气的,在他的线路上加上个定式装置就行。

网友C:
手机定闹钟提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机定闹钟提醒?

老申,用拷机手机都可以,有时不小心出门不远处办点东西,想起家里在煮东西,打个电话回家一切 OK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申,用拷机手机都可以,有时不小心出门不远处办点东西,想起家里在煮东西,打个电话回家一切 OK 。

使用步骤如下:
1、食物放在锅里。
2、把锅放到煤气灶上。
3、打开定时器,设定燃烧15分钟(煮饭)。
4、点火。
5、 15分钟后气阀自动关闭,熄火。
6、饭熟了。
7、揭开锅盖,偷吃一点解解馋。(别让老婆看见啊)
不管你是否记得它的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步骤如下:
1、食物放在锅里。
2、把锅放到煤气灶上。
3、打开定时器,设定燃烧15分钟(煮饭)。
4、点火。
5、 15分钟后气阀自动关闭,熄火。
6、饭熟了。
7、揭开锅盖,偷吃一点解解馋。(别让 ...

这种有炒菜机器人锅,用电的。其实电饭锅用电的有这个功能。

网友:
记性不好,忘记关火,或者忘记炉子上有东西在烧,装上这个,同样也会出现忘记设置定时。

网友:
创意不错 改装后适乎又多了一个耽心,还是老老实实守着吧

网友:
i应该有市场吧,这种东西,我不用煤气的,那种东西不省钱,但好像煤气公司到家就一个表加一个阀

网友:
设计一个开关,定时开关,到时间时,弹簧起,阀门关,开的时候用一点力就行,要利用煤气的自身压力,我想是能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