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教那款电车速度能过80

楼主(2010-09-06):
我一直想买电动的飘逸车。就是不知道那款平跑车速度能过80.急请老鸟推荐

网友A:
电的,那款都行,要牌子货才行的。

网友B:
很多国产无擦平跑也行,进口高档货更好,附陀螺仪的更利跑飘移。
淘宝里很多的。 祝爽跑。: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藤椅 rogermhchan95 的帖子
能否只点几款你认为好的车型。谢了

网友C:
呃。。。。楼主这要求。。。。漂移车不用那么高速度吧,竞赛的房车才需要高速。1:10的电车,上80km的话需要好的电调和马达,以及重新配置过的大盘齿和马达齿(减速比要改改),1:8的房车不用改基本都在80km/h以上。车架子的话,还是买进口牌子的好点,虽然改装费用也高,但是只要“钱到位”那肯定能改出来。国产品牌不建议这么改,1:10的电房跑80快到极限了(虽然网上有130多km的,但那时极限中的极限改装)。国产牌子车架精准度还是差点。有的也不够结实,高速轻微碰撞就会酿成惨重后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