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情关注国产舵机蓝剑26010

楼主(2010-09-06):
没有机会争取到26010的测试权有点遗憾。看了介绍,不愧为国产第一款可以与8910和9257媲美的数码锁尾舵机,可惜耐用性不足,问题太多,不胜遗憾!
本着我对200多个模友提供的FUTABA9257、9254等数码舵机维修的经验,现在真的想看看寿命短的问题在哪里,如果厂家或模友们有坏的蓝剑26010,能否给我研究,问题找到后,我将力求解决,发图告知,谢谢!

网友:
寿命问题我有点经验,主要是空心杯马达采用的是国产的,虽然算是国内质量较好的但是缺点也很明显。
1。 空心杯适用电压,因为是国内产品,继承了国内厂家传统,说几v就几v绝对没余量。所以26010我老老实实用4.8v,200多起落了没问题。
2。空心杯电流,也是因为国产,堵转电流比9257稍微大点,当时我量的结果好像是比9257大100ma~200ma。
3。空心杯电刷,问过厂家,26010基本上出现寿命问题都是空心杯马达的问题,而马达上的问题又基本上都是电刷问题。
总结出来的就是,电压比4.8v高,电流就大,加上如果尾巴状态不是很理想的话,造成电刷部分电流过大,然后过热,温度一高,因为电刷部分材料不是很好,造成接触不良,表现就是死舵,需要用手碰一下才会继续动作。
 不说性能,针对缺点,厂家说一直在想办法。也希望模友们能注意一下电压,电流,散热,不要飞完一块马上飞另一块。
P.S. 我自己从厂家买过一个单独的空心杯马达,通上4.8v电,持续转了300小时 ,也算从侧面说明一下使用环境的重要吧。

网友:
寿命短确实是电机问题,都是热死的.和F9257的电机没法比.

网友:
我这手头有个坏的。已经反厂过两次了。最后一次反厂不到二十个起落。给450换动力后,陀螺感度偏大,开3D摆尾不到10秒就挂了。楼主需要研究的话可以拿去

网友:
寿命短确实是电机问题!!!电机一直通电是测不出的。因为舵机是正反两个方向不断的转动的。所以电机就一直不停的右左转动。如果空芯杯用五圾的就比较好。现在国内的都糸三极

网友:
蓝箭的东西是在不敢恭维,07年送我蓝剑厂家活动微型接收机升级,送我的V2没用过就坏了,最近返厂维修,1个月音信全无,在n个电话催促中发回来,还是到付,9g的东西到付,我晕。最要命的是接收晶体还没了,只能天天打电话催。以后蓝剑的东西就是白送我也不要了

网友:
马达随小,看出工艺高低啊。。这个就是基础实力差距,小日马达和德国相比又差一节。。。所以用国产货目前优势就是价格和数量

网友:
刚楼下试飞FMT的直驱   就一个起落(还是悬停的)   下来后突然听到飞机上有异响(刚下来时没有的)   赶紧拔电   一摸26010   非常烫  应该是电机堵了(坏的也太恶心了   没有任何动作给它  自己就坏)    本来想自己修  记起楼主想要它来研究   就支持一下吧    PM给我地址  我给寄过去

网友(2010-10-31):
电位器不是关键问题,国内的电位器好的质量不比国外差,

小的空心杯无刷马达大陆没有才是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