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消除的双桨解决一例!

楼主(2010-09-06):
前一段时间不知怎么搞的机机出现了双桨,怎么调节连杆都没用,最开始以为是木桨的问题,后来换了木浆发现依然这样,昨天调试的时候,扶住副翼,转了一下大桨夹,发现居然有很大的“哐量”,检查了一下引起摆动的位置,晕,居然发现:

中联上的跷跷板固定螺丝都松的快掉下来了,不知道还飞一次会不会掉下来,危险啊!
马上加了螺丝胶重新固定

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本是为了提醒像我这样的新手要注意机械问题的重要性的!希望大家不要再说到国货,谢谢!
说国货XX的都是没有认真看帖的!

网友A:
早就应该检查出来了!这个你还好意思说是无法解决的双桨! 每次飞行完都应该检查旋翼头的虚位,避免事故

网友:
这个算基本工作没做到位。。。昨天飞的时候我也发现3D的时候突然有双桨了。下来马上检查,就是SF臂螺丝松了,收东西回家加固完才继续飞。

网友B:
国产货争气点好吗,不要让太多的人失望了,

网友:
这根国货有关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货争气点好吗,不要让太多的人失望了,

好像有点跑题了。。。我想勤检查才是硬道理!

网友:
跟国货又能扯上关系,不知道是国货原来就臭还是被人说臭的

网友:
跟国产没关系吧?螺丝直接上金属件上的,都是要定期检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应该检查出来了!这个你还好意思说是无法解决的双桨! 每次飞行完都应该检查旋翼头的虚位,避免事故

呵呵,没经验,加螺丝胶拧过后就没怎么管:loveliness:
因为那里的螺丝拧太紧就会造成转动不顺!
以后会勤加检查的~

网友:
国货争气点!!

网友:
和国货扯不上什么关系,态度不正确就算用宇宙无敌第一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