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GY401与GY520的人 说说使用的感觉。

楼主(2010-09-06):
      用过GY401与GY520的朋友, 说说使用的感觉:
我用的是9257尾舵机,以前我是401加9257用了一年,
感觉没什么不好,周围的好多朋友都用了520,就上了
一个,与9257配合感觉没有401好,401锁尾如果比喻
像一根棍,520就像棉花,锁尾软绵绵,近身低空翻根
本不放心,呵呵,是不是我不习惯。

网友:
以前和楼主一样,现在GY520+BLS257,感觉还是一根棍儿...

网友:
调试问题。
520+9257飞450,大材小用了。
如果只是飞飞悬停航线的话401和520的差别就在价格了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520+9257,520的锁尾要比401明显钢一些,而且不会像401那样有轻微飘移的现像。

当你练自旋动作时你就知道401和520最明显的差别了,我就是在练自旋刷锅时实在忍不住401那忽快忽慢的自旋速度,才不得不把401换成了520,换了后立刻功力大进~

网友:
520容易回弹

网友:
回弹确实有点,但据说可用软件调整(可惜数据线奇贵),不过以我目前的水平,实际飞行时暂时还感觉不出这轻微回弹的影响~

网友:
现在GY520+BLS257,感觉还是一根棍儿...我也同这个。。。不过我新手,体会不到差别~~~

网友:
401够了!对于450来说!

网友:
10年前的产品与现代的产品比较,就像10年前的电脑与现在的电脑差别一样,当然如果你的电脑只是运行DOS 3.0  当然没有区别拉。

网友:
手感不舒服买跟数据线用软件调整下

还有一点,出场的默认模式是不是F3C? 如果是的话,肯定没有3D模式硬

网友:
520设置比401麻烦

网友:
看来401肯定输给520了,我说这么多出401的!

网友:
小日本个混蛋,520很完美,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回弹,我说小日本是不是故意让我们用520的人去买那根200元的数据线啊,明明出厂就能弄好不回弹的东西,小日本我鄙视你

网友:
感觉SSS的传感器对舵机及飞机精度的要求要低很多,而AD的陀螺对这些要求要来得高些好象,所以我比较偏爱SSS的陀螺--GY401/611,G770T

网友(2012-03-03):
引用 楼主:
      用过GY401与GY520的朋友, 说说使用的感觉:
我用的是9257尾舵机,以前我是401加9257用了一年,
感觉没什么不好,周围的好多朋友都用了520,就上了
一个,与9257配合感觉没有401好,401锁尾如果比喻
像一根 ...

520性能完全超过401,你的520选择3c模式罢了。

网友:
我的520现在尾巴有回弹,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