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用780锁不住的问题 求解

楼主(2010-09-06):
刚用上了780
陀螺仪
,换下了401~
以前401用得很好 开始飞3D了 所以换上780
但百思不得其解 按照正常的安装调试流程和方法 总是锁不住尾
听老鸟的 把感度调高些 我把感度调整到80了 机尾开始有点追尾左右摆了,但在空中特别是翻转的时候 至少要漂移4分之一圈。正飞航线的时候只能说是勉强能锁住
450V2 780陀螺仪 9254尾锁 ff9控
9254用圆盘舵片 80%感度
谢谢!

网友:
我的780你没有试?

网友A:
试着调下延时,看看行不行!另外看看陀螺下在的泡沫贴纸够不够!大抵上是这些问题!
我有一个750,装油机上也是怎么搞都没搞定,以为是坏的,可装450电直,啥毛病也没有,杠杠的!780跟401设置上有一些区别的!

网友B:
为什么感度那么高

网友C:
我也是才换上没多久,GP780+DS520,感度70-75 有那么一点点金鱼尾,可以接受,我准备吧中立点调好再试试看,也想换上261舵机试试看效果,会不会金鱼尾。飞行模式感度30-35 锁尾刚刚的,翻得舒坦,以前用922舵机+杂牌陀螺仪,翻得时候尾部扭得厉害,翻得心惊胆战,还是一步到位好啊!!!!都花了不少冤枉钱!!!!!

网友D:
翻的时候电机扭力不够吧!会有点掉转的

楼主:
谢谢 我再调整试试 真的头的大了 想不出办法了

网友E:
重新设调一下陀螺的行程试试吧!

网友F:
转速不够?

网友G:
有时780!
我说的没错吧,60%的780带有不可修补的金鱼尾缺 陷!
买到780没有金鱼尾的XD,我只能说你是RP好!赶紧投注买彩票!

网友H:
780还是不稳定

网友I:
干嘛不直接上520?包没金鱼尾~

网友J:
等等,401不好吗?为何要换?

楼主:
401也很好 至少对于新手的我远远足购了 但听老鸟些说 3D之后780就有明显的差别
所以就买了780
以后万一飞大一点的 780还是用得着啊

网友K:
上周六刚搞定780 在俱乐部模友的帮助下 大体上需要重新设定陀螺仪 试试反向 行程 我的450sport没有设延迟 不行看看接收机的通道 有的通道5和通道7有区别 还有 我的T8FG感度设定是45 给你做点参考 希望你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L:
你认识的那是什么老鸟啊 我看就是菜鸟 感度不能太高 我一般都是25-35
你的尾舵机速度够的
1 飞机不能有震动 实在有 就多垫点泡沫贴 避震 GP780不要装在有震动的飞机上
2 增加延迟
3 祝你好运

网友M:
哎- -! 用401飞航线 用780飞3D 好像有点那个.......有钱人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