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尾桨震动就大

楼主(2010-09-06):
我的YT sport ,把尾桨拆下来试机,手摸尾杆震动很小了,但是一装上尾桨,就很震手,用桨平衡器测尾桨,两个重量是一样的
该怎么解决这震动问题呢?

网友:
这学问太大了,说不清楚,等楼下高手回答!

网友:
有几点要检查,第一看下你的尾轴是不是弯了,第二看下你的尾桨夹,第三看下你的轴承和皮带,

网友:
排除部件问题后:

皮带太松、太紧;

尾巴部分由虚位;

注意尾旋翼是否有问题,那2个小叶片的好坏影响很大;

最后就是陀螺仪、尾舵的设置调试问题了;将陀螺仪设置在非锁定模式试试看。

还有你试的时候是否装上了大桨,这对发现问题的思路有很大影响。

网友:
尾轴弯了或尾中联、尾桨夹变形~

楼主:
试的时候只装了主轴,中联拆下来了,尾轴是新的,用的是冰大的一体化尾箱。
虽然飞的时候不影响,锁尾也很好,低转速的时候就看见尾垂直翼再那震就不爽,多想调成像阳台侠那样

网友:
尾巴炸过吗?如果炸过尾巴,那尾中联变形的机率很高。中联变形只凭肉眼很难看出来的。但对尾巴的振动影响很大,建议换一个看看~

网友A:
不一定是尾桨的问题。把尾舵机连杆拆了再试,如果还震动就是尾桨的问题,否则就是陀螺或舵机的问题。

网友:
尾轴弯了

网友:
你这机飞不了3D的,低转数就震的厉害了,3D铁定散架
换尾桨呗,100%一点都不震才是OK的 尾部震动,如果是尾轴弯了,中联变型,尾桨夹变型,尾推的八字杆变型,这样的话,怎样
换桨都震,如果是轴承坏了,是过一两秒一阵强震一会又很稳,是有频率的。

网友B:
大家都答得很好,我再补充一下,尾桨入风角不平,从而风阻大都会导致这种问题的哦,因为这个我试过

楼主:
飞机炸过两次了,买个尾中联回来试试看。暂时还不会3D呢,不过切到3D模式飞航线,飞起来也都正常,可能没飞很久就没出问题吧。

网友:
补充一点,检查轴承,是不是旷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尾桨的问题。把尾舵机连杆拆了再试,如果还震动就是尾桨的问题,否则就是陀螺或舵机的问题。

请问陀螺仪和舵机怎样导致震动?并且要导致一种“装上尾桨就变大”的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YT sport ,把尾桨拆下来试机,手摸尾杆震动很小了,但是一装上尾桨,就很震手,用桨平衡器测尾桨,两个重量是一样的
该怎么解决这震动问题呢?

楼主,用桨平衡器来平衡大桨、尾桨,完全是一种谎言。桨平衡器是最没用的东西,扔在一边不要用它。
F=M*(w^2)*R,桨平衡的关键是M1*R1=M2*R2。注意,这里的M、R不是指桨,而是指桨、桨夹、螺丝等一切围绕轴转动的东西。因此,用桨平衡器去平衡了桨,就想得到平衡的转动效果,完全是一种天真烂漫无邪的扯。
那么,怎样获得震动微小的旋转效果?很简单,用手托住机器,开动油门,如有震动,就在一边贴配重条。要反复地找、耐心地找,最终一定能找到震动微小的配重位置。有时,一节电池都用来找配重,也值得,因为配重的方法是最终符合M1*R1=M2*R2的根本原则的。

网友C:
呵呵,楼上的方法要把所有转速都调整一遍才能做到所谓的平衡,这其中要有多少种组合,配重的重量,还有位置要调整多少遍?

网友:
对于主旋翼由于大桨质心据主轴比较远,只要桨夹等没有太大的偏差,大桨的平衡起主要作用
尾桨就不同了,调平衡要调整整个系统,包括尾桨\尾桨夹\尾推一起调,坛子里有调整方法的帖子可以搜一下
~~桨平衡器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楼上的方法要把所有转速都调整一遍才能做到所谓的平衡,这其中要有多少种组合,配重的重量,还有位置要调整多少遍?

你还是没懂。两个桨夹角速度w永远是一样的,根本不用考虑转速快慢。
配重肯定要反复地找,一般多找几次就能找到。但这已经是最好的方法。大桨、尾桨都要用这种方式来平衡,而不能仅依靠桨平衡器去平衡!
所谓“桨平衡器”这东西,它的作用是在中联两侧长度、螺丝孔位完全一致(即力臂R1==R2)的前提的,也就是质心位置要完全一致。而做工达到这样精确的产品极少,更何况安装过程中尾桨夹那颗小螺丝的松紧程度都能影响到质心位置的精确性。
实际上450级的机器,由于元件尺寸小,相对精度不易控制,调试机器多数都要靠配重去平衡。500以上级别的机器可以多发挥桨平衡器的作用。

网友:
我们说的不是一个东西,你那种方法有个问题,必须要先对大桨质心做校准,每次尝试配重也是应该在质心位置增减配重才能做到转速对平衡没有影响,而平衡器的使用也同样要先配质心再配平衡
其实很多人配平时最容易忽视的是桨的质心还有就是旋翼头本身的不平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双桨也会造成不平衡,尤其是用手拖着测试,本来是很平衡的若是机子有双桨会明显震动
还有大齿盘、电机、等等都会有影响

楼主:
各位说的都有道理,有空什么方法都试一下看看~~

网友D:
话说如果是尾中联和尾桨夹变形的话,尾桨是不是一定有双桨?如果没有双桨那震动很大时因为什么?我和楼主的情况一样哎。

网友:
我也有类似情况
mark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话说如果是尾中联和尾桨夹变形的话,尾桨是不是一定有双桨?如果没有双桨那震动很大时因为什么?我和楼主的情况一样哎。

今天我烦躁了。尾巴高频震得我心烦意乱,索性直接起飞往墙上撞,摔机后修好。意外发现尾巴居然不震了。。。。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我烦躁了。尾巴高频震得我心烦意乱,索性直接起飞往墙上撞,摔机后修好。意外发现尾巴居然不震了。。。。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我烦躁了。尾巴高频震得我心烦意乱,索性直接起飞往墙上撞,摔机后修好。意外发现尾巴居然不震了。。。。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只摔坏了大桨和扫大齿?
都换了什么?

网友E(2011-03-10):
顶一个啊!我也是这个情况!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啊?我啥都换光了,还是震
尾桨连桨夹一起平衡了的

网友:
尾桨  尾轴  尾中联 尾轴承 重点检查,
其它地方引起的尾部震动不会太大太强烈
以上四个地方全部更换还是震的话,不用理会了,别人玩车震,咱玩机震,岂不更爽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顶一个啊!我也是这个情况!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啊?我啥都换光了,还是震
尾桨连桨夹一起平衡了的

啥都换了吗?尾传动组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啥都换了吗?尾传动组换了?

我换了尾轴(带齿)、轴承、尾桨、推动组,中联反复检查了没问题(原机买来时中联里面少两个轴承也加上了),全油门时还是麻手,尾桨带桨夹也很精细地做了平衡

网友:
大家都很积极 赞一下~

网友:
首先: 两片完好的尾桨是没什么可能直接导致剧烈震动的

前提是不是你把大桨也卸下来然后推油门? 如果是的话. 一定程度提高高频率震动是正常的. 甚至尾管会感觉微热, 而皮带或者传动轴反复检查都没有与管有摩擦点. 比如30楼朋友说的麻手问题.

再一个就是大桨不协调也会产生高频震动

第三就是尾轴弯了或者主轴弯曲, 较明显一点的弯曲的话, 就算不上桨, 都会产生高频震动.

第四个就是尾玻箱组的故障, 我就曾经有一次发现上一次飞是好的, 到场拿出来一推点小油门没事, 快要起飞就震动, 后来仔细观察发现尾玻箱和尾管结合处有个地方已经断裂了. 而且任何尾玻箱的纵向虚位或者破损都有可能直接导致震荡.

关于第四点, 原因我总结了一下, 是长期尾推不顺而造成的, 特别是单推结构下的不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换了尾轴(带齿)、轴承、尾桨、推动组,中联反复检查了没问题(原机买来时中联里面少两个轴承也加上了),全油门时还是麻手,尾桨带桨夹也很精细地做了平衡

兄弟,疑惑啊!
“全油门”!是没有装大桨,在地面上试的吧,如果是,尾轴没有打弯?皮带没有断掉?
没有装大桨,就几乎没有负载啊!全油门,尾巴承受得住?

另外,我说的是“尾传动组”。

网友:
看看装尾桨的螺丝距离主轴是不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疑惑啊!
“全油门”!是没有装大桨,在地面上试的吧,如果是,尾轴没有打弯?皮带没有断掉?
没有装大桨,就几乎没有负载啊!全油门,尾巴承受得住?

另外,我说的是“尾传动组”。

是没装大桨试的。前一次偶然配平后,不装大桨全油门几乎点震动都没!只听见风呼呼声~~
后来小炸后被砍了尾管(没炸到尾桨)就再也配平不了了,最大只能到3/4油门,全油门轴都要甩弯的样子,吓人
后来用螺丝胶粘了轴承和轴、轴承和轴承座后要好多的了,但还是没以前那个效果,郁闷啊
飞还是能飞,就是不敢飞3d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种试的方法,油门一般是到不了3/4的,如果能到,尾轴还不弯,应该转速低了吧。

网友:
这些都不是问题。
不装大桨有震动正常。在垂尾插一训练架小球。小球不振就ok

网友(2011-06-04):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答得很好,我再补充一下,尾桨入风角不平,从而风阻大都会导致这种问题的哦,因为这个我试过

不是很明白,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一个字:换

网友G:
换个尾中联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