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 3G 接线问题请教

楼主(2010-09-06):
请问  是不是这样接线啊?  不敢通电  怕出问题    我想的原理是这样的    701取代3G 原带的陀螺锁尾功能  同时定速 可以省去定速器   由sgp 供电 可以保证电压的稳定性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接收机 和 SGP 701之间的线都 可以确定没有错的    就是3G 和 701之间 的接线 有没有问题  意思是 就用3G的平衡系统   锁尾不用  由701来承担     3G 中的 SEN RUD 这两个接口有什么用的?

网友(2010-11-05):
亚拓原装设备

网友(2010-09-09):
发一个lukas的接线,供参考

这是lukas今年的比赛飞机

网友:
都用3GP 了  还用 亚拓3G   用 V BAR 吧~~!

网友:
接线倒是没有错误,藤椅何必阻止别人尝试3G爽炸呢,尤其是带这么多宝贝上去

网友:
都701了还3g呀,v8吧,或者sk720

网友:
SEN RUD 就是陀螺感度和尾舵机 其实3G的锁尾效果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