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疯了 怎么弄 !!!

楼主(2010-09-06):
帮给看看怎么配 电子 设备吧   马达 电调 电池 啥的   自己晕 不知道 什么样的合适

网友:
在哪里整来的啊?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网友:
多半是新手入魔,淘了个不明型号的车车。

不过看外观,应该是个爬爬

网友:
看起来短小粗壮啊

网友:
像是1/16电动四驱大脚沙滩车。

建议楼主找卖家店主或去带车去车模实体店去配用所需配件,
否则买错了又不能退换的话就不值了。

新手买1/10或1/8的RTR含控套装车就可爽跑不用烦了。
如此散配总价可能更高。            祝早日爽跑:loveliness:

楼主:
去年   淘到的  店主也不是玩这个的  他都不懂  我看可以安遥控就收下了

网友:
象双马的田宫

网友:
我知道   国内有好几家厂仿    到淘宝查环奇   或海博星   两个牌子都有
环奇的不错  我有一辆轻松抬头
建议每一辆新的   环奇的有三百多的    我还记得有一家卖散件的   说是以前拆卖配件剩的
也许还有奥   那你就赚了

网友:
1/20的
我有个结构一样的车
马达用370、380都行
电调用HL1/18小卡的80A就行
电池随便了,根据尺寸找个2S的小锂电就行了

网友:
头像就是这个车

网友:
棒子的ATECH 1:20小大脚,国内环奇和海博星都有仿,LZ要找电子设备的可以考虑搞台环奇的回来,将电子设备放到这车上用,剩下的当备用件。

楼主:
怎么才能让 这个车  暴力一点    多大电池可以  一块电池 能玩多久 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