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两个有刷电机想改无刷,请问这样的铁心怎样绕线。

楼主(2010-09-06):
拆了两个有刷电机想改无刷,铁心有5极,不知道能不能用来改无刷,该怎样绕线?

网友:
不能。无刷绕线都是3的倍数,6,9,12

网友:
未必不行,只不过电调也要自己DIY的才可以

网友:
定子必须是3的倍数,这个不行。
即使是!我劝你还是算了,人生很短,不要浪费了。

楼主:
得,那还是换长轴diy重新绕有刷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