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购机咨询

楼主(2010-09-06):
新手,想入个450作为入门机
在玩万能的淘宝搜啊搜
终于找到,为避免托的嫌疑
我就发个配置,价格是1200
大家评评是否有不足之处,望指导
●機身長:643mm
●機身高:228mm
●主旋翼直徑:715mm
●尾旋翼直徑:158mm
●馬達主齒:13T
●傳動主齒:150T
●尾驅動主齒:106T
●尾翼傳動齒:25T
●齒輪傳動比:1:10.7:4.24
●空機重:450g
●全配重:約780g

(调试后出货,到手可手)配件:
325木桨浆X1
乐迪6通道2.4GHz 遥控器X1
6通道2.4GHz接收机X1
SG90 9g 舵机X4

高效率外转子无刷马达 KV: 3680X1
35安无刷电调X1
GAZ-125锁尾陀螺仪X1
高性能电池11.1V,2180MAH,25CX1
EK2-0851平衡充电器X1

12V 2A安电源适配器X1
450碳纤空机X1
450机头罩X1
450铝箱X1
掌柜补充事项:

网友:
直接上亚拓450sport吧,省心省力

楼主:
这个配置和sport也差不多了吧,sport好像要2k多了啊,我只有1500不到的预算呀

网友:
塑料舵机有意思吗,炸一次修一次舵机

楼主:
可是我看大多数用的舵机好像都是朔料的
这里能发链接哇啦?
我试试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235705608
老鸟给点意见

楼主:
好人心啊,帮个忙呗

网友A:
除了机身,其它的统统换!

网友:
这个价钱建议你买4G6S吧!好飞,有平衡仪,相对安全得多,还有个2801控,以后升级450也可以用

网友:
兄弟,我也是刚发了一个类似你的贴,我们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B:
买了你就知道啥叫心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你就知道啥叫心烦了!

什么心烦?是指450很难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机身,其它的统统换!

我才刚准备入门呢,现在要求不是很高,以后再慢慢升级

网友C:
哈哈  飞是能飞   第一 这配置 不好飞  第二 对于各新手 这种配置  你炸完一次  靠自己 就再也修不好了  就陀螺仪和锁尾舵机  你跟着屁股后面一头汗吧  到时候是飞机玩你 还是你问玩飞机就不知道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飞是能飞   第一 这配置 不好飞  第二 对于各新手 这种配置  你炸完一次  靠自己 就再也修不好了  就陀螺仪和锁尾舵机  你跟着屁股后面一头汗吧  到时候是飞机玩你 还是你问玩飞机就不知道喽~~

配置好一点就会容易飞么,要换个高级点的陀螺仪么?

网友:
我的建议,不攒够3k别玩450,不然会很麻烦。

网友D:
这类山寨套机纯属就是为了骗菜鸟的钱,想长期玩的话还是老老实实在论坛潜上一个月水再考虑买机吧~

网友:
建议上yt``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山寨套机纯属就是为了骗菜鸟的钱,想长期玩的话还是老老实实在论坛潜上一个月水再考虑买机吧~

那个是山寨的?是里面的电子设备山寨还是空机是山寨的?
好吧我确实继续潜水个把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不好!

我也觉得那个控不好,换天地飞的六通道入门怎么样?那天围观我看到好多人用的这个牌子的

网友F:
天6比他还烂啊~这个配置肯定是全山寨了,机身山寨电子设备更山寨,,电子设备还是上靠谱点的吧,买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总没错~~

网友:
再攒点钱,还是上好点的飞机吧,否则会花的更多

网友G:
这机我买过,不飞3D可以,控不支持3D,另外,淘宝上再找找,一模一样的东西,1160元可以拿下,链接就不发了,以免广告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6比他还烂啊~这个配置肯定是全山寨了,机身山寨电子设备更山寨,,电子设备还是上靠谱点的吧,买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总没错~~

悲剧了,已经买了天6的控,我是看这个用的人比较多,应该不会有太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机我买过,不飞3D可以,控不支持3D,另外,淘宝上再找找,一模一样的东西,1160元可以拿下,链接就不发了,以免广告嫌疑。

零件是山寨的么?质量做工好不好?只要做工还行和原厂差不太多的话也无所谓的

网友:
购买一切东西前记得潜水多观望
不过貌似观望多了 心里的欲望也就越膨胀
就是所谓的入魔 中毒。。。。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是山寨的么?质量做工好不好?只要做工还行和原厂差不太多的话也无所谓的

不用看了 这种东西是不能飞的
1.飞起来不稳 老手难飞 新手秒炸 想调也没法调 零件精度不够
2.一炸就散架 修也修不好

没有什么不能飞的 没听过只要马力足 门板也能上天
可你即使练熟了模拟器 还是飞不到一分钟就炸
再花大量时间和钱去修 修好了还是马上炸 有意思吗

就跟买电脑一样 配置高配置低玩起来可能差不多
但肯定会有一定的价格底线 低于这底线就不是电脑 是学习机了

网友:
控最低也要买个6EX撒.

网友(2010-11-09):
有那么夸张吗?前几年的电子设备还很烂,现在用好设备的有几个敢说自己超越他们的?

网友:
辉盛9克舵机能当锁尾用么????天哪。。。。。。秒炸么。。。。。
LZ这些东西没有一个靠谱的。。。。。实话。。。。别的不说。。。就锁尾这一块就不过关。。。。没听说过拿15块钱的舵机锁尾的。。。。这个价格也太黑了。。。你如果钱不够。。控可以拿天7或2801啊。。。天6不适合。。。不好调,没有那功能。。。我之前见过一兄弟飞山寨机。油门加到一半。旋翼头就爆了。。我们就站在离飞机不到2米的地方。。。。那叫一个恐怖啊。。。。天6拿回来飞小电动固定翼还行。。直升机就算了。。。多潜潜水吧。。。飞机你要不就再忍忍上个品牌机。要不就收个二手的品牌机。。我对山寨机是有阴影了。。。真的很不靠谱,现在貌似是省钱了。等还没体会到飞机是怎么飞的就秒炸时,哭都没有地方。。。。
以上是个人意见不针对任何厂家。。。。

网友:
   現在的人膽子真大,個個新手都話450機!

我以前400機那馬達轉起來我也怕怕!

買台 細的玩玩先啦!

450機側飛得很快的,你又控制不了,死得人多呀!

网友:
你不要从导我的覆测了 我两个月前买了跟你一样的配置450 现在除了机身之外全都换换换 遥控接收 斜盘舵机 锁尾舵机 陀螺仪 电机电调 尾波箱 主旋翼头等等等 像这样可以飞 但非常不好飞 山寨机精度不高 虚位大 非常不好调 况且你是新手更难了 建议你买原装亚托或者固朗套机 不过要是我刚进450的话 我会收一套二手整机 那样省事又省钱 绝对的省 只要你没被坑 我当时买像你那样的都后悔啦 虽然说配置低点买回来炸没关系 但是炸完呢 就不飞了?买配件更让你花钱...良言一段 愿你买到好机机...

网友:
...我也是一开始没高手带也不到论坛上潜水直接淘宝上买了套最便宜的飞机。。结果发现一个新手买了这样的飞机根本没法飞起来。。我不是说这个不能飞起来。高手肯定能让他飞起来。。新手就没法飞了(有东方不败那样师傅的除外)。飞起来也是秒炸。建议控还是上好点的。要是把这个飞机买回来的话有个好处就是修理技术提高的很快。却感受不了飞行。这是我走的过路。。最后我买了个dsx7论坛上收了2手机子现在悬停基本不炸了。。到最后我算了下。我现在有的东西上个dsx9+yt450是绰绰有余啊。最后个忠告。去拜个师傅把。有个师傅可不是省的你那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