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FSD 3660 1620KV 125A 能上8S A123?

楼主(2010-09-06):
FSD 3660 1620KV 125A电调 能上8S A123的吗? 会不会烧掉
船是82CM 再请教如上8S 应配什么浆

网友A:
8S有点爆了

网友B:
应该没问题~~~不过就怕电调吃不消~~我2399KV的电机上过7SA123

网友:
为啥要上8S?换个电机不好么????

网友:
请问3楼 换个什么电机 现在速度只有60+

网友C:
  看LZ的电机配置就知道买的是成品船,这82CM长也猜到是什么船了,那船船壳太重配这B36级别的电机是小了,换大的那就老价钱了喽,这种船就是模型里的玩具船

网友D:
A123,很重,8S电压已经很高!
个人认为,按这样的配置,速度基本就这样了!
飞速达,确实。。。。。
我已经吃过三次亏了!

网友:
电机再上 请问要什么电机呢?

网友E:
完全可以,电机其实也不差,就是KV低点,不太配,KV2200左右应该就行

网友F:
电调会受不了的,其他可以的哦

网友G:
用7S的A123
换个稍大点的浆试试。

网友:
现在浆是438的 起滑相当慢

网友:
这船如果要破百 可以么?要更换什么 求破百动力配置

网友C:
回复 网友H:
破百!你是在开玩笑么?

网友:
就是未见过82CM船电船破百 所以求高手指导

网友I:
80多CM船电船破百国外有过, 不过LZ要准备5K去配电装
O在90公里左右是一道坎,想高速跑稳比猫可难多了,另外对船型和强度有较高的要求.

网友:
对 所以已经打算装一台猫......O要稳真的难

网友J:
路过,观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