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DS520寿命不长?是这样吗?

楼主(2010-09-06):
有人说DS520寿命不长?
能不能说说具体会坏在什么地方?
有没有人坏过?

网友:
这里风气不怎么好的,没人敢说实话

网友:
我ds520 用了一年了 外壳都憋了 也没坏啊 (不用YT的电调)

网友:
420....1小时内死了

网友:
用520*2,炸鸡无数依然完好的飘过!

网友:
寿命长短还是看使用方法。虐待它,肯定不行。

网友A:
420死掉一个.520感觉一直好用.只要不卡.问题不大.奔驰也有抛锚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0死掉一个.520感觉一直好用.只要不卡.问题不大.奔驰也有抛锚的时候.

网友:
注意电压5V。要坏也是坏马达的刷子。。不过我的还没坏

网友:
DS520还是很不错的,但就是电机电刷不行,不耐用,我的放在450上,飞了大概700起落(遥控器上计时约100小时)后烧了,拆下检查,首先发现是马达驱动芯片烧了,外壳都烧起个泡,然后再检查是电机坏,拆开电机发现电刷断了一边然后造成2个电刷碰在一起短路最终烧了电机驱动芯片,自己拆了个凯旋65mg用替换电机的电刷换上,再换了马达驱动芯片,型号AP9930GM,一直使用至今大概1100起落(遥控器上计时162小时)还在很好。还帮朋友维修过一个DS520也是一样的故障。
DS520上的电位器不错,到目前为止没发现抖舵跳舵现象,齿轮也不错,到现在间隙也很小。个人觉得这个舵机性价比很好,只要使用上注意记下数,大概500起落一定要换电机或电刷。

网友:
我顶520
好像有一篇老羊的帖子拆了9257  520  等等 你去看下

网友B:
我的520和楼上的一样原因损坏,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电机驱动芯片请告知。

网友C:
500个起落以上的寿命还是很超值了哈。如果有替换电机卖的就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520和楼上的一样原因损坏,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电机驱动芯片请告知。

淘宝搜,2块钱一片,芯片型号AP9930GM,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0个起落以上的寿命还是很超值了哈。如果有替换电机卖的就爽了。

凯旋的空心杯替换马达可以用,45块一个做工还不错,不过我拿他10块的65mg替换马达来换电刷,更便宜 ,主要是拆开电机看得出原装的除电刷外其它部分都比凯旋的替换马达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太感谢了!
电刷是什么东西?

网友:
寿命除了看品质好坏之外,还要看怎么使用! 使用不当也是很容易损坏的!

网友:
500 起落,对飞的少的来说。。也还可以飞蛮久的了。。

网友:
9257寿命长得多

网友E:
原帖由
川耗子
于 2010-9-9 10:10 发表
9257寿命长得多
论正常使用性价比。。貌似还是 9257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