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雷虎50油机,悬停时调整升降舵,飞机有时会突 ...
新人请教:雷虎50油机,悬停时调整升降舵,飞机有时会突然上升

楼主(2010-09-06):
雷虎50油机,悬停练习。左右倾斜调整时姿态保持较好,前后调整时(升降舵),飞机会突然上升。请教各位老大!

网友A:
突然上升的可能性有;正好遇上气流了,检查控里升降舵是否设置有混控,检查升降舵机,检查升降舵机----十字盘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B:
也 有可能 油门与螺距的配合 没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