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 求助~~~~~~~~~~~~~!!!!!!!!!!! ...
JR DSX7 求助~~~~~~~~~~~~~!!!!!!!!!!!!!

楼主(2010-09-06):
我是新手,前些天刚买个DSX7。设置 中 切换直升机以后 ,只要一退出就一直响 嘀嘀嘀。 显示的是
注意(英文W什么的)!
F . MODE
哪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刚开始以为是没电了,充电了,也是一样,准便问一句,给这个控充电就是用电源直接插在右下角的那个孔里面么?机子上面怎么没反应?只是电源上的灯亮了一盏。

网友A:
呵呵,把控的3D开关,关了就不叫了,哈哈

网友:
开关没复位

网友B:
同学 把3D开关关了
多补习补习吧

网友C:
...DSX7不配中文说明太。。。

网友D:
充电的时候是那样的,就这个版块里面有dsx7控的中文说明书,找一下吧。

网友:
实在是太感谢了。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E:
注意左上角那个hold开关打开后,也会这样报警的